[家电] 今天给铝电机的天马落地扇换个滚珠铜电机

楼主(2023-09-21):
以前的是铝电机,今天换了个滚珠铜电机。

楼主:
前面我有个拆铝电机的拆机今天就不拆这个了。

网友A:
以前买过这种,确实很好用,发热低很灵活。大概34一台,40w功率。
线圈采用新的绕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过这种,确实很好用,发热低很灵活。大概34一台,40w功率。
线圈采用新的绕法 ...

我家风扇基本换的这种电机,感觉风扇的力大多了。

网友:
真讲究,铝的非换铜的

网友:
管他是铜是铝,能转就是好风扇

网友:
测一下电阻看看还是不是高阻值的铝线?

网友B:
你怎么区分换的电机是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区分换的电机是铜线

用刀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区分换的电机是铜线

用电子秤秤重量。

网友:
人生的乐趣在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区分换的电机是铜线

现在电风扇电机基本上都是铝线的。漆包线颜色不一样。 铜的颜色比较深。铝线的漆包线颜色发黄。

网友:
铜铝效率其实是一样的。。。
这种电机也不一定寿命短。。。

网友:
量电阻值是不是可以判断是铜是铝?

网友:
将铝线电机外壳改直流无刷电机不香吗

网友:
直接换成无刷的应该比较好

网友:
时间久了,壳子都老化了,还是一起换个新风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过这种,确实很好用,发热低很灵活。大概34一台,40w功率。
线圈采用新的绕法 ...

34块钱,加块钱就可以改装成直流变频风扇了:nidec直流无刷电机DC12V/24V变频+带杆外壳+遥控调速板,全套。
  因为我用的是闲置的12V路由器电流,所以就没有浪费钱去买24V电源适配器。

网友:
铜线的好,谢谢分享!

网友:
铝线圈也照样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