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S912洋垃圾,不知道具体的品牌,我想安装Armbian,不知道具体的型号

楼主(2023-09-21):
这是我拆机拍的,没有具体的型号

这是外壳,没有任何的提示,不知道如何确定型号和生产厂家,

或者和什么型号比较接近,硬件就是2gROM+ 8g RAM
Armbian迁移不知道选什么型号。

网友:
我也不知道,帮你顶一下

网友:
和烽火的680MC差不多性能

网友:
笨办法,卡刷armbian,用卡启动,接ttl线,看启动进度,不行就换dtb文件,如果都不成,就自己更具本机的dtb修改(成功率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