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公共油烟管道出口改造方案

楼主(2023-09-21):
这不刚修好的油烟机,测试直接排到室内空气中,总功率220w.
排到公共烟道,功率下降为190w,  排风量下降的那个,吸力也变差了。

2  暂时还没搞明白烟道结构,应是公共

到这里又变小了,虽然可以通过手完全打开,但是风力  能不能完全打开就不知道了。

本想用什么东西固定死完全,那么楼下风力不是变阻?
1.改造方案  直接排到玻璃  这个不好看,也飘昧,影响左右邻居的关系。放弃。
2.把那扇门给锯掉,没有切割机,好像工程有点大。
3.要是出口风口径改大了,效果没增大,那白搞了。搞过的朋友能不能说一下体会,谢谢。

里面有一个止阀,那个红色现在半开状态,那个弹簧也脱钩了,我懒得弄,好像是向上通流的用,不应叫止阀,要不然弄个二个止阀何意义。

网友:
这个改造有点难度

网友:
好多年没来这了。
刚好看到这个帖子给点意见
1:如果吸力过少,看看是不是主管道堵塞了,这种情况整栋都会排风不畅。具体做法可以到天台的出风口看看。
2:止逆阀是否可以全开,止逆阀有可能是被油泥粘住导致不能全开
3:搞搞卫生把,那么多油泥

网友:
别改了,单户直接出最方便,效果最好。

网友:
油烟过多导致止逆阀不能完全打开吧?拆开清洗加润滑油试试。

网友:
止逆阀油烟有的厚啊,干脆换新!

网友A:
公共烟道很鸡肋,后期阀门脏了之后影响排烟,关不严还会进烟

网友:
看使用环境就知道这油烟机有聊胜于无

网友:
先清洗止逆阀试试

网友B:
换新的止逆阀,或者清洗,就算没有止逆阀排到公共烟道功率也会下降

网友C:
你的方案如果是用在高流速的公共烟道里是有效果的,但实际的公共烟道流速是很慢的,只能依靠风压将油烟挤出公共烟道,如果按你这方案会导致公共烟道的流通截面至少减少了1/3,会导致进一步排烟困难。还是换个大风压的油烟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烟道很鸡肋,后期阀门脏了之后影响排烟,关不严还会进烟

+1,但城市里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新的止逆阀,或者清洗,就算没有止逆阀排到公共烟道功率也会下降

如果换新的止阀,打算换18厘米的。原配的是15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方案如果是用在高流速的公共烟道里是有效果的,但实际的公共烟道流速是很慢的,只能依靠风压将油烟挤出 ...

1 我家在顶楼,我不知道1楼  和顶楼哪个流通快?  如果独立烟囱的话,肯定是一楼快。
那个红色的向上导流的应该不是止阀吧,因为里面还有一个。

网友:
只要楼下炒菜我朋友家厨房就充满油烟味,打市政热线若干次,终于有人来从楼顶向下捅的哗哗啦响后才好了,可能是上楼层装修铲破烟囱石棉管,渣子掉进去堵死管道,烟机多强力也吹不开。

网友:
用哪种方案,自己搞工程量都不小

网友:
换新的止逆阀同时,新的止逆阀出口要加装一截导管

网友:
两个方案,1彻底清洗油烟机,2换新

网友:
我觉得换房子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止逆阀上油了,用3-4年,又得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