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求助:家用供暖,如何软化水质?

楼主(2023-09-21):
家用壁挂炉采暖。本地水质硬,炉内、管道,结垢很多。
每年需请师傅,用专业设备清洗炉体(热水+柠檬酸),收费200元。

如何软化、净化供暖水质?
1、过滤棉网? 家用水暖有这种设备吗,复杂否?成本多高?
2、钙离子、钠离子,树脂过滤。
3、添加药剂。百度搜到“添加 YZ-101 防腐阻垢剂的水处理方法”。
  不知此种方法,是加药后,污物结团,需要过滤排出管网?
  还是加药后既完成操作,无需打开管网,内部不再结垢?
4、由于补充水质差、硬度高,所以不愿每年换新水。
  用了三年的管网水,理论上已经清除了部分水垢(析出+柠檬酸洗炉)。但是时间长了,旧水浓度、颜色还是升高。
  新水、旧水,两难选择。

网友A:
封闭系统请用工质水,比如汽车防冻液!

网友:
采暖壁挂炉似乎需要进水端有一定的压力才行,防冻液思路不错,加压怎样解决呢

网友:
用水量不多可以考虑市场上的桶装纯净水

网友:
用水量多大??这个水是否不会挥发掉??

是的话,换用纯净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封闭系统请用工质水,比如汽车防冻液!

那估计要好多钱

网友:
装个反渗透过滤即可解决。

网友:
防冻液就不错

网友:
找废品站买个净水机,也不用换滤芯

网友:
楼主都说了可以用旧水,那一定是闭环水路。
把旧水全放掉。换几桶纯净水进去就好了。如家里有反渗透净水机,用它过滤后的水也可以。

网友:
不接自来水管道,循环泵加大桶,烧开水沉淀后用泵打进去

网友B:
我们家就搞了一个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家就搞了一个这样的~

如果不是反渗透的,只是过滤一下,除不了垢!

网友:
壁挂炉内部循环水容量不大,以前我们当地用采暖炉的都是到当地有锅炉房的买处理好的软水,找不到的用反渗透的桶装水就可以,第一次估计要花点钱,以后都是补水,采暖炉不用了水也不用放出来,满水保养管道。

网友:
过滤是不能降低硬度的

网友:
搞防凍液也要不了200吧

网友:
电热水器镁棒有没有用?

网友:
纯净水啊,我们这4元20升,200元1000升。

网友:
上RO膜用纯水即可。几年就回本了。

网友:
首先要明确一个大前提:燃气壁挂炉不会用于饮用水。有了这一点,就好办了。我的做法是在暖气回水端装一个铜头不锈钢网过滤器(前置过滤器),过滤器的网孔不用太密,在滤网里面装几颗硅磷晶,没了就加,可以延缓水垢的形成,管道内的渣子、垃圾也会被过滤网拦下。过五六年用化学药剂把整个系统清洗一下就好了。
另外加循环水的可以说基本不可能,基本要改装壁挂炉才能单独加循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