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苹果的type-C能否用普通数据线进行通讯?

楼主(2023-09-21):
请教大家,苹果的Type C(包括iphone 15,iPad 10等)的type C是标准的type C吗?

通讯方面,用普通的Type C电缆是否可以正常通讯?

网友:
可以,iPhone15没有对第三方数据线做限制,不过自带的还是USB2.0数据线。

网友A:
不行,需要MFi(Made For iPhone)认证,否则还是用不了

网友B:
苹果专卖店不是会有试用机吗?到专卖店验证一下不就可以了。当然,让店员给你试,万一你动手捅烧了那就麻烦,以前任天堂NS也有过非原装TYPEC导致变砖的情况。

网友:
可以,iPhone15没有对第三方数据线做限制,不过充电电流0.5A,自带的还是USB2.0数据线,就看你愿不愿意用。

网友:
不行!必须用苹果的C线

网友:
原装线备用,平时家里用无线充

网友:
这几个回复的说法都不一样,坐等确切答案。
按理说Lightning接口的mfi认证已经被破解了,换typec也不是问题

网友:
换个接口形状,里面还需要芯片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需要MFi(Made For iPhone)认证,否则还是用不了

周末看国外测评,说是不需要MFI认证,不确定苹果会不会放弃这块大生意:)

网友:
可以,不限制了

网友:
没加密,不过接口速率还是2.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苹果专卖店不是会有试用机吗?到专卖店验证一下不就可以了。当然,让店员给你试,万一你动手捅烧了那就麻烦 ...

NS的非原装c变砖是什么意思?连接充电都变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NS的非原装c变砖是什么意思?连接充电都变砖?

就是NS的type C口看起来是C口,但不是标准的C口,用非原装时,如果插入主机时左右一晃就导致短路超过耐压值,于是就故障烧坏变砖了。

网友(2024-02-10):
必须用苹果的C线

网友:
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NS的type C口看起来是C口,但不是标准的C口,用非原装时,如果插入主机时左右一晃就导致短路超过耐压 ...

ns是标准c口,充电器也是标准pd充电器。。至于烧口子应该是2种原因,要不就是座子公差太大要么就是头子公差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