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康铭KM-770C电子马灯

楼主(2023-09-21):
仓库里有个老旧的电子马灯,可以充电,灯管是LED的,电池可能是铅蓄电池

网友A:
硬核铅酸电子马灯,你的锂电买了没啊?

网友:
这款马灯当年卖的挺贵的,只可惜是铅酸蓄电池,还那么小,用不长时间就没电了;可以改成18650电池,再用几十年没问题。

网友B:
充电电容爆了,电阻烧了

网友:
提灯造型不 错,可以改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核铅酸电子马灯,你的锂电买了没啊?

家里有各种锂电,我看中的就是这个壳子,改成TYPE C

网友:
可改 可保持原状作古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容爆了,电阻烧了

估计是由于铅蓄电池内阻太大,致使电压过高造成电容爆炸了

网友:
看看换成锂电池,再改个板就完美了

网友:
这做工的,只能是蓄电池的
电池电解液干了吧?

网友:
这种马灯,一点灵魂都没有,

网友:
改4节18650电池并联,可以用好几月了,顺便改TYPE-C充电口。。。

网友:
很好看,如果按以前马灯样式制作,更好了

网友:
这马灯还挺新的换上班几节大充电电池挺实用的

网友:
这种可以直视灯珠的,虽然看起来比较亮,但是,很晃眼

网友:
看到电容拉稀了,还有一个电阻烧了。

网友:
电容爆了,电阻烧了,电瓶估计也完了,想用改锂电,改电路用。

网友:
这灯还不少

网友:
电池没坏,修复接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