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米尼帕ET-983万用表(小修)

楼主(2023-09-21):
前两天淘宝看到的这表,10元加邮费8元,提前在淘宝评价看到拆机图了,感觉一般吧,拆开看到电路板是09年的,确定和优利德一点关系没有,优利德好像14年收的米尼帕(这个价格不亏,但是也没啥太大意思,外屏划痕,内屏老化,要是成色好点的还可以)

这是到手的样子,可以看出来是淘汰的表,不是库存的那种散新(脏不拉几的,没心情测,简单试下能点亮就开拆了,那个01.3是表的编号?还是表笔线的底数?)

电池烂到里面了(后来连电池线都换了,整根氧化不吃锡了)用可调电源夹着能显示就开拆了

图片反光没拍好,上下4个带箭头的螺丝是拆开主板的,几乎所有档位都可以校准调整

正面照,分压电阻用的直插的,其他的贴片的,大电流保险丝,小电流用的可恢复保险,可以看到屏幕老化,暂时不影响使用,以后在处理

拆下屏幕看到绑定(牛屎)芯片,硬封的那几个芯片从右往左从下往上分别是,TL062C、358、358、HEF4528、74HC140没细研究

拨盘V片图,存个档,万一以后弄乱了,PCB能看出磨损来,加点油(太干了不舒服)

拨盘,壳的部分,滚珠在侧面,同样加点油,然后能洗的洗能刷的刷大概装回去测试下

电阻档有底数,其他档正常,这种先盲修,直接拆电阻档的保护三极管

拆掉三极管SS8050后,电阻档正常显示1无穷大

三极管没有SS8050,找了个贴片的S8050装上(就这样装,这个姿势舒服)

然后又找到个分压电阻有烧坏的痕迹,查阻值

拆下量阻值还正常又装回去了(主要这个阻值的电阻我手里好像没有,还不好找)

换电池线,拆废的9V电池做个电池座(本来到这里应该结束了,结果。。。。)

屏幕我用酒精擦了擦裂了(可能是我太用力了塑料老化,也有可能是酒精造成的,我以前有个筒灯灯罩,我用酒精往开拆就变得很脆最后碎成一块一块的没有韧性了)掉角是我确定不要了往下拆造成的

找块1mm厚的亚克力,做一个吧,正好原来的也全是划痕看着也难受,修整完用胶粘上就可以了

也还行没对比看不出来啥,原来是和外壳一个平面的,现在凹下去的

频率档

交流电压

直流电压

电容档

火线档(这个只用1根表笔就可以,华秋的需要有回路)

温度档(这个用胜利表的线测得,正好相反的手握着传感器数值往下掉
完事收工,校准就算了(没基准)又多了个吃灰表

THE END

网友A:
这个表做工还是很不错的,最起码不是山寨表

网友B:
液晶屏老化,是不是要换反光膜

网友C:
18元也不亏,做工还可以

网友C:
现在我对三位表只有一个要求,手动6000字或以上,自动4000字或以上硬芯

网友D:
清理一下,又新好多,多了一个炮灰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我对三位表只有一个要求,手动6000字或以上,自动4000字或以上硬芯

众仪ZT102L咋样,我下单了……

网友F:
这表看着还可以,至少价格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做工还是很不错的,最起码不是山寨表

以前好像是合资的厂吧,后来被优利德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老化,是不是要换反光膜

嗯,现在正看不影响显示,以后彻底不行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元也不亏,做工还可以

嗯,平常用够用了,比现在20多的9205要好的多

网友G:
外形很好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清理一下,又新好多,多了一个炮灰表。。

关键怕轮不到它出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形很好看吧

嗯,还可以,很重,屏很大,忘记拍个对比图了,大概是7.5×5cm

网友H:
表的做工不错,就是外壳埋汰

楼主为啥把贴片元件扔焊锡膏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表看着还可以,至少价格不错

嗯,竟捡垃圾了,已经克制了,还是没忍住

网友I:
还不错吧,再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众仪ZT102L咋样,我下单了……

我没用过众仪的表,没发言权,不过80多元,自动表,6000字,可测电感,硬芯,双AAA电池,8M晶震,陶瓷保险,真有效值,抛开众仪这个牌子不说这些参数都不错,性价比高 。

楼主:
引用 网友H:
表的做工不错,就是外壳埋汰

楼主为啥把贴片元件扔焊锡膏里?

那些都是自己未完成的坑,拆下来的件,还要用的,放其他地方容易丢,用的时候直接镊子夹起来就用了,有的坑能填平,有的可能就烂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不错吧,再用用

一般用我的那个黄色的83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