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砸开鱼缸泵,类似石英钟马达?

楼主(2023-09-21):
鱼缸泵废了,

拆出转子一个圆柱永久磁铁/叶轮~,

暴力砸开,得到一个铁芯和2个线圈~像是铜漆包线但是断面白色~~~

铁芯现状与石英钟相似~~

网友:
和石英钟差不多的原理,转子是一个磁芯

网友A:
这工作机理:全靠抖?

网友:
还真是类似,铁芯都一个样,就是放大了

网友:
头一次见,这样也行?

网友:
类似罩极电动机吧

网友:
这个是罩极电机么,微 波炉里面都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工作机理:全靠抖?

不是抖动而是转动,借力于铁芯的缺口使永久磁铁产生同步转矩实现转动。

网友:
肯定是铝线啊

网友:
无刷电机就是这样的吧

网友:
确实暴力拆解鱼缸泵电机是铝线吗

网友:
问题是石英钟马达是抖动吧,抖动频率0.5HZ。

网友:
里面竟然是这样

网友:
原理都是一样,放大缩小版

网友B:
罩极电机,空调 洗衣机排水泵用的就是罩极电机

网友:
原来鱼缸泵里面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罩极电机,空调 洗衣机排水泵用的就是罩极电机

罩极短路环是异步电机,鼠笼转子。楼主是交流永磁同步电机,正反都能泵出,不均匀气隙防止停在死点难以启动。

网友:
这个还算不错的

网友:
里面的结构看上去比较简单啊

网友:
这个东西转速是不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