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使用CH583M开发板要注意的首要问题

楼主(2023-09-21):
  官方CH583M开发板默认尚未开启两线调试模式,所以如果直接用WCH-Link烧写或仿真CH583M时,会提示“设置芯片型号失败”的问题。具体可以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5303-1-1.html

  通过沁恒工作人员的提示,用WCH-Link烧写或仿真CH583M前,必须开启CH583M芯片的两线调试模式。
  开启流程(先准备连接电脑的type-c线):

一、安装WCHISPStudio并运行,选择芯片CH583。
二、将type-c线一头插到CH583M开发板的type-c口,按住开发板的S3(Download)不放,再将type-c线另一头插入电脑的USB口,这时,正常的话,WCHISPStudio应该能识别出USB新设备。
如果没有出现USB新设备,请仔细检查插线与接口情况。
三、点击WCHISPStudio上的“开启两线仿真接口”,随后在信息窗口上提示开启成功。
这样就可以用MounRiver Studio进行仿真或下载了。

网友A:
调试器下载是不是很慢。usb下载快 但是每次都要手动开关电源才能进入下载模式,很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器下载是不是很慢。usb下载快 但是每次都要手动开关电源才能进入下载模式,很不方便 ...

感觉差不多吧。usb下载快但的确不方便。

网友(2024-01-07):
哦哦哦,这个有用

网友(2024-04-17):
是只能使用WCHISPStudio,按按键,再开启两线仿真吗?WCH583M不能使用WCH-LinkUtility或者MounRiver Studio开启两线仿真吗?我试了一下发现WCH-LinkUtility和MounRiver Studio可以关闭,但是不能打开两线仿真,没有可选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