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黑裙7.01可以内置启动了吗?能省下一个U盘了么?

楼主(2023-09-21):
现在黑裙7.01可以内置启动了吗?刚做黑裙时,手上只有一个16G的渣士顿U盘,现在想拿U盘用一下,想问问各位大佬黑裙7.01能内置启动了么?

网友:
可以的网上很多教程

网友:
任何版本都可以做成内置,只要在硬盘上划个启动分区出来,修改下gurb设置即可,只是内置以后无法更新dsm,因为群晖更新会破坏这个启动分区,需要更新后重建,远没插个u盘安逸,所以一般都不去弄内置

网友:
我现在7.2安装到 MSATA上了

网友A:
可以,我用 虚拟SATA盘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用 虚拟SATA盘启动

能详细说说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