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即将下班,来个不知道啥玩意的拆机

楼主(2023-09-21):
偶然间在移动硬盘里发现的,就三张,发出来骗M币,顺便让大家欣赏欣赏。
图片也没水印,应该不是坛友发过。至于是什么时候、从哪里看到的,一点印象没有了。

网友:
英文直译是"机器枪",这怕是交的女朋友太多都忘记是跟哪一任用过的吧...

网友:
这个伸缩机不能调频率吗?看样子这个电机也没有减速,力度怕是不够吧?

网友:
马刀锯吗,手工diy的。

网友:
楼主必须展示使用方法,以提方便坛友直观认识。

网友:
展示下展示下看看

网友:
侧面打的射钉也太粗糙了

网友:
第一张图不是有名字么:炮机快乐器

网友:
外壳标注炮机快乐器

网友:
电机,偏心轮,往复运动,前面有小口,怀疑是气球的打气泵

网友:
差评,不带九浅一深功能

网友:
筋膜枪?看造型有点了

网友:
电机不大不小,随意安装在木板上,曲柄连杆机构简单粗暴,整体防水,家人们应该猜出来了吧

网友:
电机是固定在木头上的。

网友:
大家猜说到底啥东西楼主说说吧

网友:
标签写大炮机,里面用木头支架,是降低成本还是减震用的

网友:
里面太粗糙了

网友:
筋膜按摩工具,至少比振动马达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