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点想不通 ARDUINO IDE为什么不改善编码问题,

楼主(2023-09-21):
老话题,

茶都怀疑是不是其中关键知识中国很少人知道,大量外国玩家 是怎么处理本国字符显示的
这说的是字符流形式,非机械的指定点阵数据

ARDUINO IDE固有的UTF8编码  严重妨碍非英语国家的文字显示,
这不仅仅是汉字显示的问题,日文、韩文。。。数不胜数  影响可谓是巨大
那这个问题开发者难道不知道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不知道是开发者傲慢还是无计可施,国内据说早有人改过IDE 然后就可以支持GB内码了
虽然茶是门外汉 但想来这个改动应该是比较细微的 完全不会对IDE的整个架构造成影响
不知道这个改动是不是也和IDE的版本无关,希望有高手能公开下磨改方法

ARDUINO IDE开发者无疑是一群伟大的软件大师,这个编码问题如果设计成按需可选择切
换不是更好吗 象NOTEPAD++之类的,这本应该是个细小的技术问题。茶实在是想不通

国内有几个高手在程序上想办法  真不容易,都是被逼的
但硬件开销就大了,很多低内存的单片机就玩不转了

网友A:
用vscode不就行了,arduino设计初衷就是给小朋友和没什么硬件以及编程基础的人用,设计那么多功能干什么

再说买官方硬件的人又少,你买过正版arduino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scode不就行了,arduino设计初衷就是给小朋友和没什么硬件以及编程基础的人用,设计那么多功能干什么

...

vscode 确实未过,据说要安装一大堆vscode自己的库? 这倒还在其次
主要是arduino ide下面有成熟的库资源 如果不用或者没法用不是可惜?
arduino设计初衷是为了教育倒是没错,不过也迭代好些版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vscode 确实未过,据说要安装一大堆vscode自己的库? 这倒还在其次
主要是arduino ide下面有成熟 ...

装个platformio就能写arduino程序,用arduino ide下载库,然后放到指定位置vscode就能直接用了,百度一下就行,vscode写代码比arduino ide那种记事本级别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platformio就能写arduino程序,用arduino ide下载库,然后放到指定位置vscode就能直接用了,百度一下 ...

有墙  platformio自动劝退了
vscode 如果也要外网去下组件/库什么的  也没法玩
现在不止中国这堵墙
国外好些网已经开始屏蔽/限制中国人访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