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芯宇] HG2319 和 PS2251-09-26 看来互换不了

楼主(2023-09-21):
PS2251-09-26 为 QFN32 封装的 主控,支持 2CE
宏芯宇 HG2319 为 PS2251-19-26 打标而来,据说带有某些优化固件

二者都是 2CE USB3.0 主控

如图所示
上为 PS2251-09-26 板
下为 HG2319 板子

之前在 HG2319 板子上贴了一颗 金士顿封装的 PF29F02T2AMCQH1
N18 256G
奈何发现 HG2319 没有固件支持
但 PS2251-09-26 有固件

于是尝试 互换板子上的主控
这样颗粒就不用拆了

但二者是否 pin to pin 还不得知
动手试试

激动人心的结果来了
2319 贴 2309-26 板子上 上电 0.45A
2309-26 贴 2319 板子上 上电 1.4A

大伙聊着,我先走了。。。。

网友:
大佬NB,紫薯补丁

网友:
我也来个   紫薯补丁

网友:
革命的先驱

网友A:
互换后再换回来还能用吗?

网友:
2309那个估计主控也烧了吧,,楼主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换后再换回来还能用吗?

一般短时间拔下来问题不大

网友:
一般短时间拔下来问题不大

网友:
如果有测试架就好了,直接测试架上量产完成,拿下来焊上就行

网友:
换回来能不能用就得要看工具和手法了

网友(2025-01-12):
拿下来焊上就行

网友(2025-05-03):
我拿万用表量了一下,2319的dqs和re都是差分信号,还多了一个vref,并且引脚定义普遍错了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