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进制作的加热焊台

楼主(2023-09-21):
以前做的加热台,隔热问题没解决好,底座烫手,控温用可控硅调压控温,控温没有效果,听取了论坛大佬的建议,改进了一下,温度从0到400度可以恒温控制,底部的底座已经不再发热了,然后把加热面板翻到正面使用了。

网友:
是你是应该加个地线

网友A:
搞个电脑电源的外壳吧   比你这个充电器壳子稳当  不怕高温   还可以用螺杆隔离    用木头不会烤出气味吗   可以参考我的那个加热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电脑电源的外壳吧   比你这个充电器壳子稳当  不怕高温   还可以用螺杆隔离    用木头不会烤出气味吗   ...

电脑外壳太高了,如果焊台太高,以后放电路板加热,抬手这个问题我想过

网友:
看改进的挺整洁的,不过还是感觉加热板背面的火力更猛些,就是面积小了点

网友:
想知道楼主是怎么做到0-400度可调的

网友B:
有个温度控制器,0-400度控制,能分享一下温控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温度控制器,0-400度控制,能分享一下温控方式?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温控器?,我的是鹿仙子的PTC加热台 400w,REXc100固态温控器,固态继电器,k型温度传感器,就这些东西加起来50多块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脑外壳太高了,如果焊台太高,以后放电路板加热,抬手这个问题我想过 ...

到外面捡一块装修的石膏板,也许比木头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外面捡一块装修的石膏板,也许比木头好多了。

木板上面贴的有铝箔纸

网友D:
我的刚开始就是温控器的塑料壳做个  用不了两回就不行了  后来找了一个调速器的铝壳  用螺钉架把加热板的高高的 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刚开始就是温控器的塑料壳做个  用不了两回就不行了  后来找了一个调速器的铝壳  用螺钉架把加热板的高 ...

直接用塑料盒不行的,我连接用的小木块导热很低的,又在下面放一块木板,上面贴一层铝纸,事先测试好的才开始做,底部的塑料盒一点都不热

网友E:
我都是直接用不调温

网友:
400°C木头不冒烟吗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直接用不调温

我也是这么用,最高260,感觉调不调没太大关系

网友:
这个调温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这么用,最高260,感觉调不调没太大关系

可以把温度放低一点,配合热风枪拆芯片方便

网友:
SCR调温,思路是对的
加热板,可以选功率大点的

网友:
把木头换成瓷砖,不知道用瓷砖隔热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