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3111量产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好几块板都一样

楼主(2023-09-21):
手里好几片P3111板子。都是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报错都一样not run on FW code。 搞不懂咋回事。求大佬指导下

网友:
pretest选1

字数补丁

网友:
楼上几位高手,空了我也试一试

楼主:
按照你说的这个设置就可以跑,toggle2.0 200HZ 报错,改改就好了。
为啥的我设置就不让跑呢大佬解释解释呗,这是为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这个设置就可以跑,toggle2.0 200HZ 报错,改改就好了。
为啥的我设置就不让跑呢大佬解 ...

颗粒垃圾呗,只能跑100

楼主:
过了 toggle 1.0 100Hz 速度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这个设置就可以跑,toggle2.0 200HZ 报错,改改就好了。
为啥的我设置就不让跑呢大佬解 ...

TSOP封装只能跑100

楼主:
而且如果pretest选2.reference runtime bad. 就会报上面的错误真的好无语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如果pretest选2.reference runtime bad. 就会报上面的错误真的好无语

你是要多跟论坛大佬学习,固态都掉盘了,都不在isp mode,哪来的runtime bad?而且TSOP都是跑100MHz

网友:
学习学习。以后用的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这个设置就可以跑,toggle2.0 200HZ 报错,改改就好了。
为啥的我设置就不让跑呢大佬解 ...

tsop封装的都跑不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5061-1-1.html

我这个开到了200Mhz

那估计是群联特挑的颗粒了,稳不稳啊?我手头东芝原厂封装的颗粒,都未必能跑到200

网友(2024-01-15):
ps3111
Fail!
I_E01
After Erase All,
jump to Boot
Code Failed !!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论坛里的大佬都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