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吸尘器冒烟了

楼主(2023-09-21):
以前优惠购里买的小吸尘器,吸墙角窗缝很好用。今天突然电机异响,然后就冒烟不转了,拆开一看18650电池胶皮都融化了,小电机也烫人。热的电机都开焊了。怕电池爆炸,扯下来扔窗外了。电路板上只有一个小充电管理芯片。没什么元件。
小电机单独通电已经不转了,直径24mm不带柄长度31mm.是什么电机

网友:
做工太简陋了

网友:
电机太小,闷在里面热坏了

网友:
也有一个这样的小吸尘器,感觉吸力太小,续航时间也短。

网友:
像玩具级别

换新就是了

网友:
也入了一个,习惯给锯平了,吸力能稍微增加一点,就是个玩具,不能要求太高

网友:
电机小长时间运转肯定要冒烟

网友:
好简单,估计是电机短路导致电池也短路烧了

网友:
直接换新的得了

网友:
这个叫280电机,很便宜。
你买个质量好点得给换上,还能用。

网友A:
怕电池爆炸,扯下来扔窗外了?

典型的 损人不利己

网友:
这个做工和玩具一样一样的。

网友B:
电池:冤枉啊,明明是电机短路我才发热的,仍也是该扔电机啊,电池断开不就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本身就是垃圾产品。

网友:
经受不住楼主的折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电池爆炸,扯下来扔窗外了?

典型的 损人不利己

没这么严重,窗外是我家院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冤枉啊,明明是电机短路我才发热的,仍也是该扔电机啊,电池断开不就好了 ...

主要是电池也不好,留着没用

网友:
电池爆炸了?

网友:
是好电机身上都有名牌和型号,玩具电机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