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这种法拉电容点焊机能直接焊铜片吧

楼主(2023-09-21):
两个大电容的听别人说容易爆管
镀镍加铜片能焊吧
能焊多厚的谢谢还有点焊纯镍不会爆管吧

网友:
这个是两个电容对吧,电流不够

网友A:
我想知道撸主的图展示了哪些有用的信息...

网友:
只看见电阻,没看见电容

网友:
看来看去只发现了4个大功率MOS管,焊铜片风险太大了。建议不要好高骛远,老老实实地焊铁片和镍片吧,即使焊铁片,也不要焊太厚的,数字一点点往上加,以防不测。

网友B:
我在一个帖子中计算过焊铜片比焊镍片能提升的好处,计算结果是得到的好处只有百分之零点几。为了这点可怜的好处去冒风险实在不明智。

网友:
结果是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撸主的图展示了哪些有用的信息...

不好意思啊俩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一个帖子中计算过焊铜片比焊镍片能提升的好处,计算结果是得到的好处只有百分之零点几。为了这点可怜的 ...

嗯知道了谢谢

网友C:
变压器好,还是电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好,还是电容好。

我个人喜欢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好,还是电容好。

变压器就像交流焊机,电容就像逆变焊机,一个皮实可调范围小,一个轻便可大范围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好,还是电容好。

微波炉变压器的输出功率最多只有一千多瓦,按5伏电压输出,电流最大300安培左右,焊接0.2厚的镍片恐怕有困难,所以很多人要改用更大功率的变压器或者用两个微波炉变压器并联来做点焊机。法拉电容输出电流能超越一千安培,可以轻松焊接厚镍片。

网友:
我有两并两串的可以夹镍带点,单串差点意思吧,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