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如何判断外壳上带的电,是感应电还是漏电了?

楼主(2023-09-21):
之前遇到一个情况,老家一个亲戚,家里没有地线,电脑主机外壳带电,万用表测了好像有90-120V电压,如何判断这个电是感应电还是漏电了?

网友:
用万用表或者兆欧表测阻值。
测电压90-120V电压,这个属于正常,如果是漏电,电压就不止这个数了

网友:
用手摸一下就没了那是静电,一直有就是漏电,这么高的电压要是漏电能电死人啊

网友:
老式的电笔就可以测啊

网友A:
用手去摸啊。

产生的后果,请自负。

网友:
漏保跳了是漏电。否则是Y电容的锅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3995-1-1.html

网友:
在自身绝缘的情况下,当然可以用手摸,再测电压

网友:
接地,漏保跳就是漏电。
感应电电流极小,可以通过这一点来判断,比如万用表串一个电阻测外壳对地电流,串电阻是防止漏电时电流过大。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手心朝向自己,手背触摸,轻刺一下就是感应电,打一下就是漏电

网友:
用低阻抗方法测量电压,感应电在低阻抗下会现原形

网友:
分别用数字表和指针表测电压,压差大是感应电,压差小是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去摸啊。

改成手背碰,肌肉通电后是收缩的

网友:
判断是漏电还是静电?加接地线呀,既然知道金属外壳有酥麻的感觉了不加接地还在想什么歪七八糟的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