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4G+16G的,咸鱼买的机顶盒不知道配置是否虚标?

楼主(2023-09-21):
说是4+16g的,不知道是不是?有知道的告诉下,多谢。

网友A:
应该可以在系统设置里看到啊,要么查内存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在系统设置里看到啊,要么查内存芯片

内存芯片没有一模一样的,系统设置是4g的,就怕刷的假数据包。有这个担心

网友:
laser可以打假数据丝印

网友:
系统设置里看看或用64看看

网友:
一般没听过的都是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在系统设置里看到啊,要么查内存芯片

有些假的在设置看内存16G存储128G,十分离谱

网友:
国科的盒子有4g运存的?

网友:
看价格就知道了,4G的盒子还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

网友:
我也有几个。。
中兴的。 标签写的是4+16
刷完系统是 3+32
不知道是不是系统识别不出4G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家盒子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版本低(安卓4.0),装不上电视家破解版了,大神们推荐个性价比高的盒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假的在设置看内存16G存储128G,十分离谱

某多多卖的这种,号称实际内存1+8网络内存16+128

网友:
应该可以在系统设置里看到

网友:
我早年买的仙科,自标2+32,一些软件显示内存才6G,不过我装了很多APK,都不提示内存不足。

网友C:
装个硬件检测工具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个硬件检测工具测一下

什么硬件工具,方便说下吗?

网友D:
应该是假的,结合价格,你想想就通了
另外 有软件测的
推荐你看下B站这位UP主的 视频讲解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_history.page.click
纯普及知识引用有问题敬请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假的,结合价格,你想想就通了
另外 有软件测的
推荐你看下B站这位UP主的 视频讲解

多谢。我下个软件测试下。

楼主:
下载测试软件测的,应该是4g运行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