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还是不太能接受汽车的屏幕按钮

楼主(2023-09-21):
最近陪同事去看车,不太能接受的主要是车内大屏幕,总觉得没有机械式开关好用。
大屏幕操作的时候,经常需要翻页,有的还需要搜索才能找到触摸开关。
可能是人老了吧!

网友:
用屏幕操作确实很变态

网友A:
老话题了 : 车机死机了怎么办?

网友:
TSL最变态没几个实体按键,操作太不便利了

网友:
现在车机都这样了,只能习惯、适应它

网友:
减少机械开关,可以有效的降低成本,减少开关出故障的概率,提升科技感,何乐而不为?使用体验完全可以通过广告改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话题了 : 车机死机了怎么办?

车机死机了会把电瓶耗完

网友:
触摸按钮偶尔也会失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话题了 : 车机死机了怎么办?

不只是会把电耗完  开不了还会让你蒸熟或者冻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话题了 : 车机死机了怎么办?

车机死机的解决方法如下:1、重新启动汽车和车机。2、卸载车机中不必要的软件。3、更换有质量问题的车机主板。4、检查更换所有的链接线和确认是否有松动。拓展资料:车机乱跳或者死机的原因如下:1、车机的电源线路短路造成车机乱跳或死机。2、主板芯片负荷严重导致车机崩溃。3、主板芯片质量低劣造成死机。4、供应电源线有触电露出接触主板或者部件有短路或者插口松脱不稳。
以上来自网络

网友:
没有实体开关总是有点心虚,不太靠谱

网友:
一旦出问题,智能变智障

网友:
说明你是把安全放第一位,而不是所谓的科技感。

网友:
确实有些常用功能还是做成实体按键的好

网友:
大屏是非常恶俗的设计,也不安全。

网友:
最反感现在车的两点设计:没有实体按钮和要求语音控制,车里坐满了人,语音控制那叫一个尴尬啊

网友:
尽管如此,各车企还是在一味地吹嘘,我的屏幕多大多大,什么大连屏,辽宁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机死机的解决方法如下:1、重新启动汽车和车机。2、卸载车机中不必要的软件。3、更换有质量问题的车机 ...

死机了就把电瓶负极拆掉,然后再接上。

网友:
一概不买这种。

网友:
国产新能源,互联网公司,广告营销,炒作概念拿手,但是自己并没有实力制造汽车,所以基本采用代加工模式,电机和控制器底盘采用成熟方案,研发仅限于外观,仪表,沙发大连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