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讨论——墙上废弃的电锤孔眼如何修补?

楼主(2023-09-21):
我是说,如何注浆进洞子 一般直径10MM左右洞子最多。

只弄点腻子填补表面那是治标不治本

似乎大家没找到重点啊。难题是怎么把水泥砂浆灌到10毫米的孔里

网友A:
木头切一截堵上,然后腻子修补表面。

网友:
裱花袋  紫薯布丁

网友:
粗砂拌水泥先堵洞,表面再糊腻子...

网友:
再怎么补,都会有色差不平整,越看越不舒服。

网友B:
白水泥。我家打洞太多了,懒得搞。搞了也是有色差,拆了贴瓷砖得等我发达之后了

网友:
手头有什么用什么,先把洞堵上,表面再抹上一层牙膏

网友C:
坑宝上有很多种修补的,什么颜色的都有。

网友:
木头切一截堵上,然后腻子修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坑宝上有很多种修补的,什么颜色的都有。

再不行旁边刮下一点给他们看样板调色

网友:
发泡胶试试

网友:
何为治标治本,钢筋混凝土一样的强度的话,用化学锚固螺栓,再把突出部分切削掉。

网友:
塞一个猫眼摄像头进去,一举两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头切一截堵上,然后腻子修补表面。

参考借鉴学习

网友:
貌似大家都没找到楼主的重点,楼主的中心问题是怎么把水泥砂浆灌满平行于地面的十毫米孔洞。先清理干净孔洞粉尘,在注水湿润孔洞,找个饮料瓶,盖子上穿根比孔稍小些管子,把水泥砂浆装瓶子里,后把管子插到底,边挤瓶子边往外抽,直到水泥砂浆注满孔洞

网友:
堵漏王比较细,类似纯水泥好搞进去,裱花袋挤进去腻子粉抹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水泥。我家打洞太多了,懒得搞。搞了也是有色差,拆了贴瓷砖得等我发达之后了 ...

白水泥不错了
我买了一卷白色的电工胶带,专门干这件事情的。

网友:
用白纸团成团 塞里面就行

网友(2023-10-23):
注射器,字数你妹

网友:
周边修一下挂网然后腻子补平,干了上乳胶漆。刷漆时面积刷大点注意新旧颜色渐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