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求写个esp32 arduino程序

楼主(2023-09-21):
开发板型号esp32s3,arduino freertos。

需要用到串口和目标板通信,发送和接收数据,接收的数据还要解析,需要用到crc5校验,用网页显示目标板芯片型号。
需要用到两个i2c口读取目标的数据,用网页显示i2c读取的温度,电压。
可以做的私聊谈价格,谢谢。

网友A:
看你历史发帖,似乎是个人需求。之前你也搞了CRC,实际跑起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历史发帖,似乎是个人需求。之前你也搞了CRC,实际跑起来有问题?

自己搞不定,我太菜了

网友:
~~~ esp32还好吧  ~~~

网友B:
看看哪位大神懂,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哪位大神懂,顶起来

“网页显示i2c读取的温度,电压”  --- 本来很简单,例程改改就可以用,但要求 “freertos crc5”,就像 “在湖边建一个钢筋混凝土的茅草屋一样” 的要求,看起来像是“茅草屋的预算做钢筋混凝土”。

网友:
用arduino在用freertos这个不好搞,i2c可以复用地址不一样就可以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已经用7z010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