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逆变器是纯正弦波吗?足功率吗?

楼主(2023-09-21):
黄鱼400元拍的,肖博士4000瓦纯正弦波逆变器。体积很大,40*18*14cm.汽车座位下面放不下,放后备箱走线麻烦,只能放在后排脚窝处。电池端空载电流就达1.5A以上,使用时必须发动机运转。原本是想买个3度的磷酸铁锂电池组,后来觉得用得少又放弃了,必要时就发动机开着用也比买电池组便宜。拆开看里面其实除接线端子和电压表外只有一半高就够了。它另有散热片,并没有利用外壳散热。有四个印有“EE4220-12-2500”字样的变压器。大家看看它的内部,是不是真的纯正弦波逆变器,实际功率大概多少。

网友A:
看结构应该是正弦波,看不到竖着的小板的芯片型号,只能通过大致结构判断。EE4220单个变压器在12V条件下额定功率约为400W,4个加起来总功率差不多是1500-1600W的样子,这是额定功率,短时最大功率应该可以达到200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结构应该是正弦波,看不到竖着的小板的芯片型号,只能通过大致结构判断。EE4220单个变压器在12V条件下额 ...

有两个IR2110,方形的是EG8010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两个IR2110,方形的是EG8010

那就确定是正弦波逆变器,只是功率虚标了

网友:
这个是正弦波的 功率肯定没有那么大 虚标严重了 我3000W的都6个变压器

网友:
4000W有可能是产品型号或者是瞬时极限功率!

网友:
看输出线接口,线径,变压器体积与个数,2楼分析到位。

网友:
确定是正旋波,但是可能只有2000W功率

网友B:
输出端有个大电感,是纯正弦波的,但功率最多2000W了不起了。

网友:
这种都是虚标的,一般用 48V系统更靠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有个大电感,是纯正弦波的,但功率最多2000KW了不起了。

功率好大呀,好大呀,好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功率好大呀,好大呀,好大呀

沒注意写错了,已更正。

网友:
就这还想4000瓦?绝对的虚标,这种小变压器一个大概500到700瓦就不错了,就按700瓦算,那也才2800瓦左右,你拉到极限还有可能会炸,最多使用也就2500

网友D:
不过这个倒是纯正弦波的,他的控制板输出之后,有一个小电感,只要有那个电感,那就是纯正弦波,修正旋波或者是方波的逆变器不可能有那个,总之你就当个2500瓦的用就行了

网友:
或者教你一个测试的方法,你把输出端接到交流电机上面,那种电风扇也行,然后你听他有没有噪音,如果是方波或者修正旋波的,他会有那种吱吱吱的那种噪音,纯正旋波的他就不会有这种噪音,如果你听到那种吱吱吱的声音,那就立马把风扇或电机拔下来,贼伤电机,他应该不会是方波的,因为我看他的控制板旁边有那个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这个倒是纯正弦波的,他的控制板输出之后,有一个小电感,只要有那个电感,那就是纯正弦波,修正旋波或 ...

谢谢!只要是纯正弦波逆变器,功率能持续2000瓦就行。我想户外用它来带电磁炉(2000瓦)之类。

网友:
他的4000瓦应该是瞬间功率,2500瓦是有的我看你上面有一个2500,应该是有的,而且你可以自己算算,就算他是4000瓦功率,4000÷12那是多少安的电流?12伏基本最多就做到3000瓦到3600左右,那都几百安的电流了,往大了也能做但是没那么大电瓶,所以最多的也就3000左右,3600的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两个IR2110,方形的是EG8010

判断方波和正弦波不能只用芯片来看,你得看他有没有那个小电感,没有的,那就绝对是方波,但我看他有一个那个小电感应该是在全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只要是纯正弦波逆变器,功率能持续2000瓦就行。我想户外用它来带电磁炉(2000瓦)之类。 ...

其实2000瓦也是达不到的,毕竟12v输入要近170A电流,那要多粗的线才行哦。车载估计也就能用1000瓦左右,用电饭煲应该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只要是纯正弦波逆变器,功率能持续2000瓦就行。我想户外用它来带电磁炉(2000瓦)之类。 ...

你可以试试,但是我感觉那个变压器应该一个也就400左右,我算的700是那种比这个更大的变压器,但我估计1600的持续功率是有的,反正4000瓦是绝对不可信的,估计是他的瞬间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