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体积小,又耐用,便宜大腕的电源接口,是不是只有3.5耳机口

楼主(2023-09-21):
还有更好的吗

1.5v电压,电流要求也不高

网友A:
PH2.0、XH2.45插座
连焊接都省了线直接压

网友B:
小电压小电流,个人爱用JST插头,够长好插拔,徒手就能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2.0、XH2.45插座
连焊接都省了线直接压

能比耳机口dc电源口耐用吗
倒是很方便

说起来我买过两个耳机口,一个全金属的,一直还行,另一个没怎么插拔就不行了md

这个怎么样,居然没有2p的只有3p太重口了

还有这个

哪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压小电流,个人爱用JST插头,够长好插拔,徒手就能压线

这与杜邦有什么区别吗
看不出来啊便宜是吧
这个我好像用过,不容易插拔

网友:
3.5耳机接口不太可靠我用坏了好几个了全是接触不良。

网友C:
机内接插件天天拔插不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内接插件天天拔插不经用。

还是用dc3.5吧

算了不折腾了感觉空虚又无聊

网友:
小时候就是用3.5的耳机接口当电源线,当时接马路易模型钻用。那时候还没网购,能找得到的物料资源算耳机口最多了。

当时用的是12v变压器,电流都不知道有没有500mA,当时也没什么要求,反正能转就行,比起手工钻孔,简直爽歪歪。

再后来需求大点电流就用5.5的DC口。

楼主要求体积小,不如现在Type C广泛充电器又多,用诱骗器能输出不同电压。买个定义板,测一下最简单那款两针接口正负,自己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
Type C广泛充电器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与杜邦有什么区别吗
看不出来啊便宜是吧
这个我好像用过,不容易插拔

我喜欢压线后套个热缩管,就好插拔多了。反过来想,插的紧一般接触就更好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