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克力玻璃,之前有人做过吗?

楼主(2023-09-21):
如图,看到别人的效果图挺不错的

这个需要自己提供加工图纸吗(主要是孔位)

网友A:
亚克力实际上应该算是塑料吧,耐久性还是差点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亚克力实际上应该算是塑料吧,耐久性还是差点意思...

久了发黄

网友:
亚克力做产品展示很漂亮,照片中的亚克力挺厚的,用几年应该没问题

网友:
亚克力光鲜不了多久的,其实小主机这东西,月饼盒是最合适的,这不,中秋节要来了。

网友:
黄也是小事情,它还会龟裂。

网友:
需要自己画图,根据主板固定孔位,面板孔位,空间高度自己定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久了发黄

质量好的亚克力也能坚持几年不变色,但是就好别见阳光,我的机箱用一个鞋盒子挡着阳光用。

网友:
看个人喜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质量好的亚克力也能坚持几年不变色,但是就好别见阳光,我的机箱用一个鞋盒子挡着阳光用。 ...

感觉还是拿个木板合适了,  自攻螺丝  钻个孔, 就可以上  螺栓了

网友:
透明的不好看,而且时间长了就变黄,表面各种划痕。
如果非用亚克力,建议彩色的。

网友D:
亚克力发黄其实不会怎么黄,父母家快亚克力镇纸30几年了也没觉得黄,亚克力时间久了透明度会下降,整体变脆还会龟裂,亚克力做机箱也就是一时好看,不耐用,真要用塑料还是abs或者pvc,价格更便宜,另外现在网上有3d打印机箱,也可以考虑

网友:
确实要用透明的建议用pc,就是光盘的材料,另外防弹玻璃的夹层也是pc,性能比亚克力强多了,就是一个字,贵

网友E:
用电木板做应该很经久耐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亚克力发黄其实不会怎么黄,父母家快亚克力镇纸30几年了也没觉得黄,亚克力时间久了透明度会下降,整体变脆 ...

30多年前,应该不是亚克力吧,那个年代亚克力非常少见。
很大概率上,镇纸可能是玻璃。

网友:
引用 网友F:
30多年前,应该不是亚克力吧,那个年代亚克力非常少见。
很大概率上,镇纸可能是玻璃。 ...

少见?90年代用的文具尺基本都是亚克力的好么,玻璃和亚克力能看不出来?

楼主:
现在缺点 现成的 CAD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电木板做应该很经久耐用

柜子, 深度极限是26.5cm, 高度是17cm , 长度尺寸倒是可以长一点

25*25cm的尺寸
要固定
244*244的主板会有问题吗

楼主:
看这张图的话 问题不大

网友:
有进口的,看你舍不舍得。如果是便宜货确实老化很快。我有片朋友帮我做的8MM的现在6年都没有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