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乐视电视闪屏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3-09-21):
老爸家2016年的乐视电视突然坏了,闪屏很严重,自己拆开把排线都拔下来用99.9的分析纯清洗了下,还是没效果,还请大佬们指点指点。下图是开机后闪屏的视频。不胜感激!

网友:
开机logo。也闪,还是进系统闪?

楼主:
LOGO也闪,知识没视频上面那么厉害。

网友:
屏坏了,节哀吧。
可能是屏内小逻辑板坏了,普通人基本修不了。
也可能是屏内排线有问题了,普通人也没热压条件。

不死心的话,找乐视售后判断一下。
乐视不知还有售后不。

网友:
先换个逻辑板试试…

网友:
买一套碎屏电源加逻辑板试试,屏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
屏边COF,楼主也可以试试换逻辑板

网友:
如果闪动同时有重影,可以拔下一边屏线看问题在哪一边,垫纸片试一下,两边屏线都试了还不行,屏坏。

网友:
抖音上搜搜,很多都是小电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