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前置粗滤排污口引到室外洗车

楼主(2023-09-22):
装了个逆止阀,防止从外面用高压泵往里反向灌注。

网友A:
洗车还要过滤一次,不然有你后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洗车还要过滤一次,不然有你后悔的!

有什么后果,我一般都自来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后果,我一般都自来水

前置过滤沉淀的水特别脏!而且里面会有小颗粒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车还要过滤一次,不然有你后悔的!

多谢提醒。想到个办法,头几秒钟的水弃之不用。

网友C:
拐弯太多,容易产生水阻,影响排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拐弯太多,容易产生水阻,影响排污效果。

没办法,舍不得在墙上对外打通孔。这个孔还是前两年水表出户改造公司打了一个孔被燃气表出户改造公司的人告知碍事,于是多得一个孔。
另外这个排污口阻力来源很多。排污球阀就是2分内丝,我用2分转4分接头才接上逆止阀。好在水管改造后杂质很少了,没有太多的排污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置过滤沉淀的水特别脏!而且里面会有小颗粒物!

那自来水估计不行

网友D:
这水量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水量够吗?

是说够不够洗车吗?基本上不指望水流直接冲泥沙,溅出的水花很容易飞到邻近车上,不好意思不管,往往要顺手将左右的车也冲一遍,如果再不小心溅到更远的车上,有时要连冲好几辆。所以除非条件允许,能将水放到盆里,然后用洗车拖把拖拖车就很好了。

楼主:
装个铁片直角扶一下。担心堵外部分被大力拖拽,把前置过滤器的排污球阀根部薄弱环节给扯断了。当然如果力量够大这个小铁片也架不住。出远门时就只有把管口给拆开了。

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因为接通管道后就用了一次,室外塑料水龙头与波纹管之间的胶垫就被拆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说够不够洗车吗?基本上不指望水流直接冲泥沙,溅出的水花很容易飞到邻近车上,不好意思不管,往往要顺 ...

能将泥沙溅几辆车,这水量和压力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将泥沙溅几辆车,这水量和压力还是很大的

不是一次溅几辆,而是每次溅到相邻的车上。

网友E:
洗车水建议还是从前置后面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洗车水建议还是从前置后面引出来

是担心粗大颗粒磨损车漆吗? 还好现在泥沙量不多,即便有,刚开始对着地面随便喷几秒钟就都没有了。另外我的洗车习惯是用水将车身淋湿,等浸泡透了之后再拿拖把蘸水擦拭。拖把在水桶中涮洗时,粗大泥沙就都抖落桶底了。如果水太脏就换水。不会形成水刀那样的切削效果。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不会把水溅到邻近车身上,还节水。只是偶尔车身落了太多的树叶和鸟粪,才会用流水将其直接冲下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担心粗大颗粒磨损车漆吗? 还好现在泥沙量不多,即便有,刚开始对着地面随便喷几秒钟就都没有了。另外我 ...

您洗车不用洗车液吗?最后的泡泡要用水冲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洗车不用洗车液吗?最后的泡泡要用水冲掉的啊

还真没用过洗车液,担心洗车液有腐蚀性。就是单纯靠水把污垢泡软化后在用拖把或者抹布擦洗。以前没有管道要靠桶拎水太累,所以一般都是等下雨天雨快停的时候去洗车,这样可以少拎一些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没用过洗车液,担心洗车液有腐蚀性。就是单纯靠水把污垢泡软化后在用拖把或者抹布擦洗。以前没有管道 ...

厉害

网友F:
挺好的,个人觉得引出来做马桶用水也不错。最多马桶进水阀容易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挺好的,个人觉得引出来做马桶用水也不错。最多马桶进水阀容易磨损

距离马桶较远,连接不易。另外马桶对水质也有要求,配了一个PP棉过滤器,还送了一个备用的。原以为前面有超滤,PP棉过滤器应该不会脏,昨天看了一下竟然变成锈红色了。在更换过滤器时突发奇想,何不保留原过滤器,直接把新PP棉过滤器串在旧的后面做2级过滤岂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