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个电动削笔器

楼主(2023-09-22):
大宝用过传给二宝的削笔器没用几天就坏了,铅笔放进去电机空转带不动削笔器,拆开之前怀疑让二宝摔了导致齿轮位置松动,没想到竟然是电机主轴齿轮裂开了,还是个斜齿轮,网上没找到配件,号称很牛的焊接剂也粘不住,只能新买一个了

就是这个齿轮:

让我改成了两节锂电,原装是4节五号电池:

刀架:

两个微动,左边是开盖停止,右边是铅笔压下启动:

自停螺杆,转几圈螺杆移动到另一侧,顶不住启动微动而自动停止:

右上那个长的就是带动这个螺杆的齿轮:

外接电源:

其他几张图:

网友:
塑料件,用力不说还高速,注定用不长。

网友:
这个东西还有电动的了

网友:
手动的几个,没用多久就坏了

网友:
不喜欢这样的

网友:
聪明的人类,懒惰的人类

网友:
用环氧树脂做一个

网友:
生意就是这么做的。永远不坏,厂家饿死。

网友:
今天签到才1加元,亏了。

网友:
上3D打印机,打印几个备用

网友:
3D打印一个,要不用铜做一个

网友:
天文的削笔刀比较多款式,这种刀头的比较贵

网友:
这个没办法,尼龙材质的可能还可以用久一点,你这个看着就是PP塑料的材质,就是易裂,用久后还有可能脆化的那种

网友:
我有个手动,全金属齿轮的;产品寿命取决于最薄弱的地方。

网友:
尼龙材质的就更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东西设计就是让你经常换~

网友:
上油了罢,这玩意不能上油。

网友:
跟改两节锂电有关系吧!电压高了,力量大,容易损坏齿轮。

网友:
感觉还有救,电机轴麻磨成D字轴,齿轮内部用针尖刮毛一点,然后AB焊接胶调合后把轴和齿轮抱死,还能发挥余热,反正齿没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