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的维修店屋顶是铁板,生锈了,用什么防锈好?油漆还是地坪漆?

楼主(2023-09-22):
我的铁皮屋,楼顶是5mm的铁板,生锈了,用普通油漆不到两年又不行。
能不能用角磨机打磨除锈后,再用篮球场那种地坪漆,比较耐用?

地坪漆材料的种类有哪些?

1、环氧地坪漆
环氧地坪漆由环氧树脂、溶剂和固化剂及颜料制成,适合各种停车场、仓库、修理场、球场等。

2、防腐蚀地坪漆
耐腐蚀性能好,强度性能高,适用于各种的工厂、煤油厂、卫生材料厂等地面的涂装。

3、弹性地坪漆
采用弹性聚氨酯制成,弹性较好,适用于各种体育运动场所、工厂车间地面涂装等。

4、聚氨酯地坪漆

5、防静电地坪漆
防静电地坪漆可以防止因静电积累产生的事故,屏蔽电磁干扰以及防止吸附灰尘等,适用于电厂、电子厂车间、火工产品厂、微机室等。

6、防滑地坪漆
防滑地坪漆的摩擦系数高,防滑的性能好,适合各种具有着防滑要求的地面涂装。

钢结构专用抗静电地坪油漆、环氧云铁中间漆,油漆,涂料

抗静电地坪油漆、环氧云铁中间漆,油漆,涂料。
一、抗静电地坪油漆、环氧云铁中间漆,油漆,涂料产品特性:抗静电地坪油漆、环氧云铁中间漆,油漆,涂料自然干燥快,附着力强,耐老化性优。抗静电地坪油漆、环氧云铁中间漆,油漆,涂料耐腐蚀性、耐磨耐冲击性强。
二、抗静电地坪油漆、环氧云铁中间漆,油漆,涂料由成膜物质、颜料、溶剂、助剂等组成。
三、抗静电地坪油漆、环氧云铁中间漆,油漆,涂料具有价格便宜、施工简单、对环境要求低等特点。
四、抗静电地坪油漆、环氧云铁中间漆,油漆,涂料防腐性能优,具有保护作用,耐水性强。
五、抗静电地坪油漆、环氧云铁中间漆,油漆,涂料作为配套用漆,适用于钢结构、冶金、桥梁、化工设备等。
六、抗静电地坪油漆、环氧云铁中间漆,油漆,涂料技术要求:

项目指标
干燥时间(h)表干:2 实干:24
细度(um)50
粘度(cps)80
稀释剂专用稀释剂
施工条件常温施工

七、抗静电地坪油漆、环氧云铁中间漆,油漆,涂料施工参考:
1.抗静电地坪油漆、环氧云铁中间漆,油漆,涂料施工时被涂物表面必须无氧化皮,铁锈、油污等
2.抗静电地坪油漆、环氧云铁中间漆,油漆,涂料底材温度必须高于露点3℃以上,当底材温度低于5℃时,漆膜不固化,不宜施工
3.抗静电地坪油漆、环氧云铁中间漆,油漆,涂料推荐膜厚:60-80UM
4.抗静电地坪油漆、环氧云铁中间漆,油漆,涂料涂装过程中需不断搅拌以免沉淀5.抗静电地坪油漆、环氧云铁中间漆,油漆,涂料最长施工间隔不超过7天

网友:
换不锈钢。
漆用不了在已经生锈的铁皮上面,无法形成保护。
现在工厂屋顶用的也顶不住几个雨季就穿孔了。

网友:
我觉得屋顶用环氧沥青漆比较好,或者干脆就用屋顶防水用的那种沥青,又便宜又耐用,就是颜值差点

网友:
应该先防锈漆吧?

网友:
漆的我不懂,除锈的我知道,盐酸浇上去再钢丝刷,纯物理方法太肝了。。。

网友:
先刷防锈剂,再刷防锈漆,搞好了能用个几年没问题。

网友:
打磨干净,然后上沥青。

网友:
5mm 让它锈去吧,在屋顶怎么也能用10年

网友:
万宝上有铁锈转换漆?

网友:
钢刷打磨,防锈漆伺候!喷涂油漆。

网友:
有专用的防锈漆,不过最好先把铁锈处理干净!

网友A:
无解的,铁质的只要生锈就会越来越严重,没有什么能完全覆盖至铁原子表面,完美的解决方案是将表面变成稳定的Fe3O4,但代价不是一般人能负担起的,所以就将就着等它坏了再换其它的吧,或者撸主给它盖个顶,有那种像塑料的一条条很长的那种瓦...

网友:
上涂料之前先除锈!!!
楼主这种情况,建议先用电动钢丝刷把浮锈彻底清理干净,然后上一遍铁锈转化剂,再上涂料。
个人比较喜欢工业用的重防腐涂料或者无溶剂环氧涂料。舍得下本钱的话,喷涂聚脲也不错,耐候性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解的,铁质的只要生锈就会越来越严重,没有什么能完全覆盖至铁原子表面,完美的解决方案是将表面变成稳定的F ...

解决方法还是有的,现在国产的锈蚀转化剂和带锈涂装涂料都已经很成熟了,一般人也承担的起。彻底清理浮锈,然后上一遍转化剂,再刷漆就可以。
我家的小破车车门底边锈穿了一大半,用磨光机装上钢丝碗刷彻底打掉浮锈以后,涂了一层转化液,然后刷了大约0.5mm厚的无溶剂环氧涂料,现在已经三年多了,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买着买哪人工材料还不如买点彩钢瓦订上去又快又省

网友:
可以铺上一层水泥吗?铁皮就是基底,水泥干后,铁皮烂就烂了吧,以后水泥就变成屋顶。

网友:
屋顶不是用沥青又防水。

网友:
防锈漆,按常规处理。

网友:
除锈后用船底漆

网友:
屋顶就上沥青漆呀,就是铁皮的夏天晒了很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