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更换钽电容+通断检测电阻

楼主(2023-09-22):
事情的起因是 因为一只万用表通断检测蜂鸣器的电阻大于70Ω就开始响 ,大多数是表低于30Ω才会响,强迫症犯了,研究了一下电路 开始搞事.........

需要开挂的主板,准备的换件 1KΩ PTC+钽电容 10UF 22UF 33UF

FS9721_LP3 参数说明 小於30Ω ,实际使用中 70Ω就开响 ,有网友测试这款芯片 100Ω 也响,我也没测所以也只是听说!
有网友说这个值是固定写死在芯片里面的改不了,只有高端万用表可以在设置选项里面设定,接下找图纸研究了一下.

原厂是一只1.2K PTC,开始用一只800Ω 的测试 发现还有极小蜂鸣声音,没有更小的PTC  用2只1000K 的并联,得到500Ω的阻值。
蜂鸣声音 小于30Ω 才会响,完美解决。电路不能去掉PTC  短接,测试发现短接 测试电压 值就不准了,PTC值尽量取大一些 刚刚好即可。
关于,更换PTC 阻值 变了,精准度是否有变化,经过测试  电压 电容 电阻 HZ  精准度与 原来一样,只对通断检测蜂鸣器 通断功能 有作用。
(ONEK 针脚是)检测通断开关.R22参与 其主要电路功能检测 不能更换 ,换了数据不准。
-----贴子只是提供一种思路,不代表适合所有的万用表都适用-------

拆都拆了顺便把贴片电容 改成钽电容,拆下来的电容是10UF  4.7UF 两种

这是另外一个表 也一并改了,钽电容 4.7UF  10UF 33UF  ,电源输入33UF

最后把 1.5V的普通电池换成1.2V的充电电池,刚好2.4V 表也没有低压报警。
如有其它 建议或经验的朋友欢迎留言讨论,谢谢!

网友:
一般能修工仪的我都赞,因为我修过一次表,然后表就乱了……乱了……了,所以后面表坏了都是直接换,反正都是用的炮灰表的多

网友A:
第一张图是牛屎,后面是硬封,楼主这是铲牛屎了啊,高手

网友B:
换电容,我觉得意义不大

网友C:
换了钽电容有效果吗?测试是不是快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是牛屎,后面是硬封,楼主这是铲牛屎了啊,高手

电路都变了,就不是同一块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是牛屎,后面是硬封,楼主这是铲牛屎了啊,高手

你这眼神,根本不是一块儿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眼神,根本不是一块儿板子~

原来是两块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都变了,就不是同一块表

牛屎有点大,所以直接就看到牛屎了,结果人家是动了两块表

网友:
这回搞事搞得好!

网友:
不清楚换电容后有何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钽电容有效果吗?测试是不是快些。

并不会变快,速度快慢看主芯片,积分电容(换积分电容效果感 觉也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容,我觉得意义不大

拆了顺便换的,其实效果都 一样,基本上没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是牛屎,后面是硬封,楼主这是铲牛屎了啊,高手

人家是两个不同的表,晶震位置都不一样

网友:
换成黄豆立马变高大尚

楼主:
补充2点说明,第一点 修正PTC阻值单位正错误 并联的是2只1000Ω PTC,得到500Ω电阻,第二点 如果去掉PTC 断开电路 通断档 蜂鸣器一直有怪响

网友:
换成豆豆电容上了个档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是牛屎,后面是硬封,楼主这是铲牛屎了啊,高手

强迫症都是会铲屎的

网友:
高手啊!我是不敢对仪表动手动脚的。

网友:
请教一下,换成钽电容有什么优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