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能的数码之家,这两块海信电视机主板X宝和海鲜市场咋都找不到一样的...

楼主(2023-09-22):
万能的数码之家坛友,这两块海信电视机主板在X宝和海鲜市场咋都找不到完全一样的呢?

1.海信TLM26V86K /122655,版号RSAG7.820.1672 ,屏号 HS26L02-CM0

2.海信TLM37V86K/122515,版号RSAG7.820.1672,屏号HS37LB1-IPS

补充内容 (2023-9-27 13:23):
已修好,海信售后派了工程师远程协助,编程器重刷固件、热风枪加热疑似虚焊都不行,最后工程师X宝帮忙找了二手主板,换上才解决

网友:
大概是好的也就不到100元,拆主板更没搞头

网友:
这两个地方也不是万能的,看看坛友手里有没有

网友:
搜的太详细就没了,海信电视主板,对照着慢慢找!

网友:
先用电视型号搜主板,搜不到再用主板号rsag.7.820加具体编号搜。

网友:
海信的东西质量不好

网友A:
两个主板的HDMI都坏了?不大可能吧。是不是你的机顶盒HDMI输出出了问题

网友:
很多店不一定会把所有的板子都上架,可以找一家专门卖电视板子的店家咨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主板的HDMI都坏了?不大可能吧。是不是你的机顶盒HDMI输出出了问题

故障不一样,一个HDMI看几分钟后闪屏,一个完全不显示。家里4台海信,其他没有问题。

网友B:
告诉你我前几天经历。家里的破壁豆浆机杯子漏水,先上万能宝有卖杯子的,没有卖轴承的。又到多多,找到卖美的破壁机的商家一问,都有的卖,只不过没在网页上标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我前几天经历。家里的破壁豆浆机杯子漏水,先上万能宝有卖杯子的,没有卖轴承的。又到多多,找到卖美 ...

我的也是漏水,应该是橡胶水封的事,可惜拆不开,只能整体换了,135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不一样,一个HDMI看几分钟后闪屏,一个完全不显示。家里4台海信,其他没有问题。 ...

海信的忠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漏水,应该是橡胶水封的事,可惜拆不开,只能整体换了,135元。 ...

你没找到拆点吧?没有不能拆开的破壁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找到拆点吧?没有不能拆开的破壁机

换下的坏了也拭着拆了,只能拆烂了,可能我工具不够吧。

网友:
应该都有的,

   只是要慢慢找才行

网友:
40寸旧电视机才买几十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不一样,一个HDMI看几分钟后闪屏,一个完全不显示。家里4台海信,其他没有问题。 ...

看了下,你两块板子的HDMI部分基本是一样的,可以对照着测,把接口附近的元件都测一遍,看26的跟37的有没有哪里不一样的地方,比如每个点的对地阻值之类的,先测接口上19根线的对地阻值看一不一样

网友:
大致看了下,布局基本一致,输出端子基本一致,1号似乎是2号的减配版,淘宝app的拍照搜索功能可以找到版本号一致但屏号不同,找家7天无理由退货的,跟商家确认后多买几款回来试试,匹配的留下。没用的退货。

网友D:
费那个事情干啥,26寸的和37寸的机器加起来不值得300块钱,顺便说一句,前两天本地收了个55寸海信HZ55A65,功能完美,屏幕轻微划痕,自提才280,就是没有底座只能挂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费那个事情干啥,26寸的和37寸的机器加起来不值得300块钱,顺便说一句,前两天本地收了个55寸海信HZ55A65, ...

我X,这价真香,如果分辨率高就更牛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