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充电宝改装 怎么改才能给手机充电

楼主(2023-09-22):
怎么改才能给手机充电

网友:
共享充电宝?想破解?如果是那最方便的就是老板,老实说一种牌子一个方案,破解费时费力不合算,还是买块板子回来自己换了的好

网友:
改不了,拆电池可以给手机充电

网友:
简单粗暴点直接拆电池用

网友:
直接拆电池,另外再买个通用的电路板加上就行了

网友:
充电板不值几个钱。

网友:
现在带数码显示的快冲板子两三块钱~

网友:
拆电芯换到其他充电宝上

网友:
单片机拆掉

网友:
感觉破解难度越来越大了

网友:
板子要动就成大手术,容易挂掉,还是花2快钱买个板

网友:
值钱的是电池,拆了换个板子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个充放电板焊上。

网友:
这种直接拆电芯买盒子换!

网友:
找个小米充电板就行

网友:
保留电池,换其他的板就行。

网友:
研究下电路图。

网友:
自己买一块移动电源板子,接上电源。。。

网友:
还是拆电芯换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