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HY9030液晶屏的牛屎芯片可换成什么型号

楼主(2023-09-22):
向大佬们求教,这种牛屎芯片应该换成什么型号?

网友A:
专用的方案非公版很难更换芯片。

网友B:
这种应该换不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应该换不了芯片。

谢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用的方案非公版很难更换芯片。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C:
除非你能找到这个生产厂家要到相关资料,否则基本是不可能成功的

网友:
你可以量好各个引脚的功能,然后飞线 HT1621B之类的液晶屏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你能找到这个生产厂家要到相关资料,否则基本是不可能成功的

芯片烧了,看来只能换了

网友:
不好找吖、、、

网友:
学习来了,看来只能整体换

网友:
感觉这屏是不是固定显示的那种,一根线对应一个显示?

网友:
没有资料,不好代用

网友D:
HT1621之类都可以驱动吧

网友E:
看着像是电子秤的段码屏,你可以量各个引脚的对应的断码以及功能,然后飞线到HT1621B之类的液晶屏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1621之类都可以驱动吧

谢谢,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像是电子秤的段码屏,你可以量各个引脚的对应的断码以及功能,然后飞线到HT1621B之类的液晶屏驱动芯片 ...

谢谢,是电子秤的显示屏

网友:
多屏合一驱动

网友:
有这种电路板卖,也不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