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工业触摸屏失灵

楼主(2023-09-22):
有一台机器上的触摸屏失灵了,按压没有反应,应该是触摸板坏了,

背面拆下4个螺丝就可以取下盖板了,没有卡扣很好拆,
现在很多电子产品都流行卡扣设计,真的很难拆,不是翘的有缺口就是卡扣翘断,
不如这种螺丝没卡扣的。

松开红圈中的排线扣,取下排线,只取触摸屏的话不用拆电路板,
今天只修触摸屏,电路就不去研究了

这就是拆下来的触摸板了,表面看不到任何受伤的地方

这种触摸板共有4个极,每两个一组,按压时阻值会变化,电路检测到相应的电压对应相应位置,
这块坏的触摸板用1K档测量时,显示6K左右,用手按压时靠近排线的区域会有反应,阻值会变小,远的区域没有反应
作为对比我测试了另一块屏,

这是一块上次维修换下来的触摸板,上次这块是不小心用刀划伤了,部分失灵,
没有按压时,阻值明显很大,按压时阻值会变很小,各个区域都能灵敏变化
详细的工作原理先不去研究了,这个屏本身估计很难修了,直接换就对了。

网友:
用变压器的可靠性高

网友A:
工业的感觉大部分还是在用电阻屏

网友B:
贴个刚化膜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换也得找得到卖的地方

楼主:
TB有的买,30左右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个刚化膜会不会好一点

估计里面的导电层老化了,外面看不到损坏

网友:
电阻屏能有效防止误触摸

网友:
很烦这种串口的,有网络功能也不装上,好像有个rj45就想涨个几百几千

网友:
会修这个的都是大神!

网友:
触摸屏还能单独拆下来啊

网友:
内部断线就是很难修

网友:
电阻屏似乎能用任何物品触摸工业优点多,卡扣设计确实麻烦

网友:
电阻屏时间一长就会失灵或者漂移,有可能是材料老化,也有可能是连接线老化。

网友:
无锡信捷的触摸屏,西门子smart系列和冷水机组控制器DM23C的换过几个,TB到都能买到兼容的电阻触摸屏,小成本解决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业的感觉大部分还是在用电阻屏

够用就行,没必要那么高配置...

网友:
还是直接换触摸板省事儿

网友:
只能换屏啦!

网友:
有配件就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