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dm1106芯片能不能用dtm0660芯片来代换

楼主(2023-09-22):
各位大佬,小弟这几天一直在研究2016年的20mf电容版vc890c+刷机问题,因为使用的dm1106芯片(对应hy12p65),24c08里面的配置文件跟使用dtm0660芯片(对应hy12p66)的配置不同,08-b0里面的定义方式都不一样。所以想着是不是可以直接买一个0660芯片铲屎替换,这样就能按照0660的方式刷机了。我看hy12p65和hy12p66基本功能一致,不知道可行吗,谢谢。
1106芯片配置
0660配置
可以看到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A:
这是要铲屎换硬芯吗

网友B:
不行,这是单片机芯片,带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铲屎换硬芯吗

铲屎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搞过一次后,还是会上瘾的。前几天换了一个7106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这是单片机芯片,带程序的。

好的,谢谢啊,我看12p65和12p66的规格书都是在一个文档里面,想着内容大差不差的

网友C:
建议拿胜利890和980X系列试验,这些表网上可以买到原厂芯片!其它厂家就算了,芯片能买到,但是空芯片,不带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拿胜利890和980X系列试验,这些表网上可以买到原厂芯片!其它厂家就算了,芯片能买到,但是空芯片,不 ...

好的,那我买一个试试

网友(2023-11-15):
期待大神的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