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政企网关A8-C拆机,这货如何设置成家用光猫?

楼主(2023-09-22):
免费捡的A8-C,想把F660退役。LOID注册完成但下发失败,用telecomadmin折腾了一会,GPON已连接已认证,但路由器总是无法拨号。请教有人折腾过这货吗?

做工挺好,遗憾的是1个千兆电口+7个百兆。。。而且光衰、延迟和F660没有区别。

88F6560处理器+88E6097交换机芯片+无线网卡

网友:
这个家里用不成吧

网友:
家里也有个黑色,看了网友说是耗电大还不如普通路由,当时听了就没折腾。

无线网卡可以掰下来备用

求设置成普通有线路由,只求稳定。

网友:
这个好在哪里

网友A:
光猫能正常拨号吗?还有模式对吗,这款支持EPON还是GPON?

网友:
企业版的网关稳定性要求高,所以做工不会差,但功耗比家用偏高。

网友:
一般用不上

网友:
这个是不是要你的宽带运营商的技术人员来帮助调试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猫能正常拨号吗?还有模式对吗,这款支持EPON还是GPON?

没有测试光猫拨号,光猫拨号就浪费我这企业级路由了,当然宽带账号密码也是不会错的。
这个是多模光猫。看了下GPON数据,光衰/延迟其实和F660没什么区别。换了个寂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测试光猫拨号,光猫拨号就浪费我这企业级路由了,当然宽带账号密码也是不会错的。
这个是多模光猫。 ...

可以先试下这个网关能不能正常拨号

网友:
改成光猫拨号会不会就有机会.我这里好几个.

网友:
学习了,模式不如K2P呀,关键内网都是百兆口

网友:
改SN和MAC地址重新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试下这个网关能不能正常拨号

路由拨号已经成功了,参考这个:A8-C

电话和IPTV还没测试。看到延迟和光衰和F660没什么区别,瞬间就兴趣大减F660做工也不错,至少还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由拨号已经成功了,参考这个:A8-C

在我看来就是电老虎啊,现在运营商送的光猫都不带无线功能了,还有3口千兆LAN口+1口IPTV,功率不超过5W,特省电

网友B:
都认证成功了,手动设置VLAN ID/PPPOE账号密码不就行了...

网友:
老东西耗电大,楼下阿婆要卖的废品堆里我发现一大堆16口千兆交换机,一提每个10多斤,她儿子搞电脑这方面的替换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认证成功了,手动设置VLAN ID/PPPOE账号密码不就行了...

然而政企网关不是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而政企网关不是这么简单。

那...砸了???

========================

网友:
这个功耗比普通光猫路由器高很多,家用真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