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问电容代换问题

楼主(2023-09-22):
电动车充电器有个电容鼓了,63v470uf的,就是这个位置

电容

电容

我手头没有一样的电容,只有25v1000uf的,目前是串联了3个接上用了,耐压应该是没问题了,就是不知道容量换成1000uf的会不会有影响,有大佬能给解答一下不?

网友A:
63v470uf,,,25V串吗,,三个串耐压75,,,电容1000/3,,,333uf,,三串比63v470uf,性能还差些,,

网友:
电容串联最好接均压电阻安全第一。

网友:
犯得着这样吗, 宝上好的电容你 63V的拍几个, 然后400/450V的拍几个品牌货外加3元最多的邮费留着, 可安心多了. 电容选台湾那些基本都OK,

网友:
还是买几个吧,电容串联得并联均压电阻,麻烦体积大,不容易固定,可靠性不高

网友:
这是滤波电容吧,只要耐压足够,容量大点也没事,就是要注意楼上说的均衡,三个串联就怕电压分的不匀炸电容。

网友:
串联内阻更大了,滤波效果更差了。

而且你这样串联容量也比原来小了。

网友:
还是买个新的电容换上合适。

网友B:
不值钱的电容也要串联?没有必要哇

多买几个备用花不了几块钱

网友:
似乎电容串联后容量小了,内阻会偏大

网友:
临时用下,然后买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63v470uf,,,25V串吗,,三个串耐压75,,,电容1000/3,,,333uf,,三串比63v470uf,性能还差些,, ...

我去,串联还会减容量啊,我还是买几个换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值钱的电容也要串联?没有必要哇

多买几个备用花不了几块钱

主要是手头这些留着没用,能用就不值当买了,买多了老婆又得唠叨

网友:
换个电容的事情。花多少钱,然后买个新的要多少钱。算一算就知道了

楼主:
多谢各位大佬答疑解惑,我直接去买新的啦

网友:
你这个板子该做spa 了,好多腿都生锈了都,赶紧来个大保健吧

网友:
耐压够了,容量稍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串联还会减容量啊,我还是买几个换上吧

电容串联容量计算跟电阻并联式一样的,倒数和。

网友:
还是买个同容量, 耐压高点的就好了

网友:
不安全,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