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图马斯特T3PA踏板T300改称重传感器

楼主(2023-09-22):
注:本贴是按照国外的Revolution SimRacing网站的T3PA loadcellupgrade DIY guide这个帖子的思路做的,做的时候忘记拍图了,很多图也是从这个帖子借的,模块选择方面做了一些小改动。
需要的材料:
T3PA踏板;
原厂刹车踏板阻尼;
10kg或者20kg小称重传感器,理论上10kg的灵敏度要高一些;
AD620仪表放大器变送器模块,要买好一点的,我买的40多块;
XH2.54 3 pin线,可选,不想把原来的线剪断的话可以买;
可能需要M4M5 25mm长度螺杆,根据称重传感器选择;
M4圆形橡胶减震器,我买的高度30mm的,高度越高脚感越柔
一些M4M5平垫圈
两个1N4148二极管

一字/十字螺丝刀,大的小的都需要
电钻,4mm5mm钻头
胶水,我用的硅橡胶
最好有个万用表来调零和调节增益
钻孔,原帖钻了两个,我将就用了上面一个大洞,只钻了一个洞,用M4或者M5螺杆固定称重传感器的下半部分,注意传感器必须悬空,不能压到传感器中间白色胶的部分,可以用垫片。把整个踏板拆开,螺丝挺多慢慢拆,打开之后把刚刚组装起来的东西装好,把线从缝隙里穿到下面,注意线不要被压到
钻孔,原帖钻了两个,我钻了一个,将就用上面的大孔
原帖是这样装的

我是背面装的,可以装更长的橡胶减震器,脚感软一些,太硬遭不住

第二步:接线,4线那头接称重传感器,放大器板子上都会标,问清楚称重传感器线的颜色定义对应接就可以了。另外一头按照图上的角度,最左边是刹车的踏板,上面黑色是3.3v,下面红色是GND,中间是信号,不要问我为什么红色是地黑色是3.3v,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左边插头是刹车,上面黑色3.3v,中间信号,下面红色GND
上面是我的模块的接线图,下面就要自己看清楚接了

后来发现放大器的输出电压最大会到9v多,我怕底座遭遇不测,所以加了一个最简单的两个二极管限制电压,好一点可以用稳压二极管或者肖特基二极管,我就用的最便宜的1N4148,能限制到3.8 3.9v,应该问题不大,直接并在线上拧紧就行
电路图

实际接线图示意

第三步:一切接好之后先不要装底下的壳子,模块上有调零和增益调节旋钮,有万用表的话可以用万用表调零,不调问题也不大。然后用万用表电压档测试增益,或者接上底座用软件测试增益,调到自己觉得可以的重量就可以了,然后把板子用硅橡胶粘在里面,线用胶固定一下,装起来就收工了。

网友:
需要看看传感器的灵敏度,不然使用价值不高。

网友A:
这是玩极品飞车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玩极品飞车用的?

差不多吧,好多游戏都可以玩

网友B:
一直以为这种游戏踏板都是用电位器原理,没想到是传感器,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以为这种游戏踏板都是用电位器原理,没想到是传感器,学习了。

原厂是电位器,就是要改成不用电位器,用称重传感器,更接近真车刹车踏板的感觉

网友(2023-12-15):
这个传感器,我也有几个坏的,做了个烙铁支架

网友:
请问这个板子调零电压是多少?不知道买哪个,谢谢

网友(2025-07-03):
高级啊,都用上称重传感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