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 同步 RS 触发器?

楼主(2023-09-22):
前文中没有看到 【同步RS触发器】的描述,这里突然出现了这个概念,怎么理解?

楼主:
作者的回复

网友A:
同步触发器就是有CP信号,由CP信号来控制动作。否则就是第一页那种异步的。

网友:
里面说的同步触发器就是第二图里左边那个钟控触发器。所以实际是提到了,只是教材没有说同步触发器就是钟控触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触发器就是有CP信号,由CP信号来控制动作。否则就是第一页那种异步的。 ...

多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