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铭瑄240固态硬盘不能记录Trim吗

楼主(2023-09-22):
asus p8h61-m plus v2主板,二代i7  .2600cpu 2g显卡。铭瑄240固态刚开始写人200多mb/s 几秒钟后就只有,60   ,40mb/s。硬盘vcr扫描没有坏道。4k已对齐,硬盘哨兵显示已优化了。刚新装的win10系统。
h61芯片的主板不会这么慢吧。
后来用  SSD通用工具箱 Trim 优化了一下磁盘写人有244.20mb. 如果重装系统刚开始写人200多mb/s 几秒钟后又只有,60   ,40mb/s。又要用 SSD通用工具箱 Trim 优化才有244.20mb/s。

ssd固态硬盘应该只要Trim一次。以后重装系统应该都记录在磁盘了吧。难道这个铭瑄240固态硬盘不能记录吗

网友:
掉速?  缓存内速度快?

网友:
还要手动Trim吗。

网友:
不要想得那么复杂,就是出缓掉速了。

240G的固态,SLC缓存估计也就10G左右吧,装个系统就出缓了,再拷贝文件基本都是缓外速度,

并不是什么TRIM的问题,trim只管你写过文件又删除了,文件植被标记没有清空导致的写入慢。

要多等一会,让固态把SLC缓存倒腾出来速度才能再上去。

还有H61的主板只支持SATA2,发挥不了固态的性能。

以上由ChatGPT自动生成。

网友:
H61只支持sata2,我也是H61的。

网友A:
只支持SATA2的主板,固态盘得速度上不去。我的就是这样子。

网友:
不会是XP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支持SATA2的主板,固态盘得速度上不去。我的就是这样子。

速度上不去也不至于只有60多,这是盘比较垃圾速度不行

网友:
重新量产看看坏块情况呗

网友:
trim是操作系统支持的,win7以后都支持

网友:
就是SLC缓存用完,出缓了,SATA盘的TLC直写速度一般都慢,

网友:
TLC、QLC缓外速度几十MB,正常得很,几MB都很常见,比机械盘还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