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求教:电路板上的圆圈带根线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3-09-22):
电路板上这些线是干什么用的?

是通向对面的线吗?
常看到这些,我以为是通往对面,给对面飞线用的。
不知道是不是。
请高手给解释一下,
这个东西的学名叫什么,

如果是通背面,板中间是用什么连通的呢?
有铜片通过?

网友:
连接线,通过过孔和上层板连接

网友:
方便链接的过空线

网友:
温故而知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原来是相当于电影电视里面的地下交通线

比喻挺有意思,确切说这还不算地下,如果是三层以上的多层板,在夹层里的过线可以说是地下了。

网友:
和跳线是一个作用

网友:
过板线,从背面传过来的电路线,眼是过板孔。

网友:
楼上都是大神,就不献丑了,过孔接线

网友:
连接线,焊上元件后就能连起来了。

网友:
这是印刷电路,不是跳线;跳线一般是指焊接的导线。

多层电路,当 当前层的电路不能正常走线时,就会将电路走到另一层,然后通过 过孔 连接两个层的电路。

网友:
是双面多面板板连通线

网友A:
哈哈,原来是相当于电影电视里面的地下交通线

网友:
就是连通线,不是跳线!

网友:
VIA或者PA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关键是楼主没有表。

网友:
双面PCB走线,小过孔是与背面有金属连接的

网友:
终于看到一个比我基础还薄弱的坛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箭头这个,因为正面线路过不去了,通过过孔改到板子背面走线

哎 你这个怎么三维能看到线了!我怎么记得转成三维模式看到不这个线?!

网友:
电路板的作用就是把所有器件连接起来,所以你看到的都是导线

你圈的地方也是导线,无非就是上窜下跳走的比较摇滚罢了

小样,你会摇滚了,难道我就不认识你了~~

网友:
简单点叫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