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白在垃圾站收到空压机;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23-09-22):
135元收到一个垃圾站的空压机;小车尾箱放空压机拉回家……打开发现一坨油(个_个)。心想不是无油??
试机正常;但是缺几个接头才能正常。请教一下要怎么保养?几个接口配件名称是?平时多数吹气;打胎压;洗车……

网友A:
泵体带润滑油的,估计是油封坏了吧?对于数码之家来说换个封不是小菜菜?

网友:
150买这么个破玩意
太亏了

网友B:
直连机,很老的了,噪音大,不如改个静音泵头,用变丝转接就能装

网友C:
再加100都能买个全新的了,这个不是无油空压机,全英文铭牌的洋货?

网友:
无油全新的才多少钱,干嘛还买这个

网友:
感觉买亏了,这种很老的洋垃圾了

网友:
感觉太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连机,很老的了,噪音大,不如改个静音泵头,用变丝转接就能装

都是钱啊……新的要3百多呢……

网友:
都说亏了,自己喜欢就好。

网友:
虽然旧了,135元如果能修好也可以。

网友:
这玩意儿保养好了比无油泵头寿命长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加100都能买个全新的了,这个不是无油空压机,全英文铭牌的洋货?

加100只能买到铝线电机,铜线电机400多

网友:
来个大保养,除了噪音大一点肯定比300多的机好用

网友:
我原来有一个,后来处理了,太吵人了,现在用车载双缸气泵与灭火器组合,声音稍微小点,准备弄个小点220V的单缸气泵与灭火器组合,毕竟用得少体积要求小。

网友D:
这玩意能打轮胎???

================

网友:
几个接口配件名称是 ------ 去卖空压机配件的地方一问就知道了
平时多数吹气;打胎压;洗车 ------ 吹气、打胎压可以;洗车恐怕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能打轮胎???

================

正经空压机为什么不能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泵体带润滑油的,估计是油封坏了吧?对于数码之家来说换个封不是小菜菜? ...

油是拉回家放倒漏出来的;应该是从那个加注口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