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旧维修手机的可调电源能不能调大输出电流

楼主(2023-09-22):
十几年前的东西,电流超过1A就保护了
能不能改大一些电流才保护?
输出管是TIP41C,我查了最大能过10A的
主控是LM723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网友:
好多历史的尘埃。

网友A:
LM723貌似有一个针脚是限制电流的,看下调整一下这个看看

网友B:
变压器没拍出来,我有一台,变压器和鸡蛋那么大,不可能输出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723貌似有一个针脚是限制电流的,看下调整一下这个看看

2脚,空焊盘,压根就没接上去
不知道是怎么控制过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没拍出来,我有一台,变压器和鸡蛋那么大,不可能输出大电流的。

有3A左右输出也差不多够了
铜芯变压器没理由连3A都过不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3A左右输出也差不多够了
铜芯变压器没理由连3A都过不了吧

看磁通量的有效横截面面积吧,

网友:
先要试试变压器能代起3A吗?

网友:
看那个变压器1A都够呛,还想改大,变压器,整流桥,检流电阻,功率管,甚至引线都需要加大。

网友:
减小右下角的R6电阻试试

网友:
电流超过1A就保护了
能不能改大一些电流才保护 ------ 改变取样电阻

网友:
变压器看着不大,想调大电流难

网友:
这么小个变压器恐怕都没有10瓦,输出3A有点悬。

网友:
看你需要多大功率的,小改动可以,

网友:
改变限流检测电阻,更换大点儿的变压器。

网友:
看那个变压器跟主板对比手掌大小,估计变压器只有15W左右,够呛能超过3A

网友:
主板发热量很大呀!

网友:
改电流采样电阻试试,不过估计改大电流了变压器受不了

网友:
看着做工变压器大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没拍出来,我有一台,变压器和鸡蛋那么大,不可能输出大电流的。

对的,先看看前级能不能提供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