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用了好多年的耳机不响了,修成听个响。

楼主(2023-09-22):
当初二十几块那种现在价格也没变,当初看着线粗,后来弯折断了后,才发现也是两块钱耳机的那种漆包线。原以为烙铁接上就好,可惜没好。万用表测通断,发现公共地线全断,两个喇叭连接地线也断,没有线这怎么修?
想起了机哥修复1930年二战时拜亚动力耳机,早期耳机确实是电源线粗度的线,也许这种漆包线是为了计划报废呢?毕竟当下百分之90以上耳机坏都是线坏。用电源线就行!说干就干,把下面的线剪短剪到只剩三分之一,终于用万用表测地线是通的了,把上面的接线用废弃路由电源的线换掉。连上接上手机,它响了。
淘宝下单了最细的0.3平方线,和金属耳机接头,等到了。换掉后大概是一个永远不会因为线坏的耳机了,它能坏的只有线和这两个喇叭,这个转接调音板就算坏了,也可以不用的。其实喇叭也有零卖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V4y1T7Gf/

网友:
也想用0.3的传感器线做耳机线,还没动手就发现蓝牙耳机有两个还不咋用

网友:
这种漆包线其实很耐用,中间缭绕的是一根芳纶长丝,很耐拉扯的,就是外皮材质不过关,我有个小米的动铁耳机,线外皮多处破口,但线本身还好好的。

网友:
关键还是看铜丝质量,手上有线皮老化开裂成渣渣还不影响用的耳机线,也有外皮看着挺好里面铜线都锈成绿粉的耳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