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简单拆解华仪MS8911电桥镊子

楼主(2023-09-22):
华仪ms8911电桥镊子,体积还算小巧,一节cr2450供电。

支持LCR测量,电容测量显示D值,电感显示Q值,电压频率可选。

大卸八块,如图。

下面是各种芯片和电路板。

网友A:
硬芯好评,没参数不知精度可以吗。

网友B:
找到了说明书,最高频率是10Khz

网友:
不错,这个测贴片元件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说明书,最高频率是10Khz

说明书应该没几页,截个图传上来么,谢谢

网友C:
不错,没有牛屎

楼主多少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没有牛屎

楼主多少到手

百十元,不算太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十元,不算太贵

100多?,300多

网友(2025-05-09):
电桥镊子,很实用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芯好评,没参数不知精度可以吗。

电桥镊子还有牛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