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开更换自制加热台的加热棒

楼主(2023-09-22):
原来自制的加热台150W  加热感觉有点慢  前一段买了个200W的加热棒 今天拆开换换 顺便拍个照  原来做的时候只管做了也没拍照   壳子是控制盒全铝的 开孔 钻孔攻丝都简单 加热板找人做了两个 用了一个 全数控加工 板板正正 用3毫米不锈钢螺钉把板子架空 尽量减小热量传输到控制盒 (原来用温控器壳子塑料的没用两回就塌陷了) 换好了测试一下 二百度多点儿灯板上贴片的零件就已经可以取下了 对这次的更换比较满意比原来好用多了

网友:
热管升温还带反馈,不错不错

网友A:
请教楼主,焊这个有什么方法呀?拆下来还是容易,可是焊上去有点难度,半天没有焊好一颗,请求指导。

网友B:
我都是直接用PPR的热熔器,那东西可好用了

网友C:
我都是直接钳子夹住在燃气灶上烤, 烤完了倒过来磕几下, 差不多啥都掉下来

网友D:
200W的最高能多少度啊,我做的最大260度

网友:
做的不错,现在都用PTC板方便

网友:
手艺不 错,加热台很实 用

网友:
加热快能控温就是好东西!

网友:
我动手能力不强,所以没有DIY,而是买的成品。其他只用拆一个电饭锅的保温片就可以。

网友:
前几天捡了个蒸蛋器,300w,PTc的,改了一个,简单点,小了点,挺好用。

网友:
专业铁板烧啊!

网友E:
感觉隔热板应该放在加热块下面,可以减少控制盒接收的热辐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焊这个有什么方法呀?拆下来还是容易,可是焊上去有点难度,半天没有焊好一颗,请求指导。 ...

还没搞过 可以加点助焊剂把元件放好 重新加热看着有锡融化了 赶快冷却 防止元件损坏 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直接用PPR的热熔器,那东西可好用了

家里没这东西 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直接钳子夹住在燃气灶上烤, 烤完了倒过来磕几下, 差不多啥都掉下来

以前都是这样搞 还得开着排风扇 要不呛鼻子 火大了就焦了 还不一定能搞掉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W的最高能多少度啊,我做的最大260度

没试过  太高了铝板估计就不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隔热板应该放在加热块下面,可以减少控制盒接收的热辐射。

那个板子本来就在那沾着没动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搞过 可以加点助焊剂把元件放好 重新加热看着有锡融化了 赶快冷却 防止元件损坏 你可以试试 ...

多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没这东西 可用

那玩意儿一般家里都没有,但不知道您 这个设备要多少钱啊,我那个是收拾我那厕所时候买的,自己买了管买 了熔接器买了弯头配件啥的,都是自己收拾的,算下来不光熔接器是白得了,相对于找工人做还省下一部分钱。当然了,时间是搭进去了。
反正两头要么花钱要 么花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