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细一些的金属环哪里可以买到?钥匙环不好用:(

楼主(2023-09-22):
想给晾衣架多加几个夹子,
要先套金属环,再装夹子,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钥匙环太粗,套到杆子之后会变形,并且难以复原,
哪里可以买到细一些的金属环呢

网友:
浴帘挂钩开口环窗帘活口挂环扣环罗马杆圈金属DIY活页圈书圈卡圈

开口窗帘环窗帘圈不锈钢活扣环罗马圈环金属窗帘夹子挂钩挂环配件

楼主:
开口窗帘环窗帘圈强度不够阿

网友:
那玩意大小的都有啊,就是窗帘圈,开口的窗帘圈,铁的钢的塑料的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
假货宝有全套解决方案...

网友:
粗点的铁丝就行了啊,接头再缠绕收紧一下

网友:
弄个铁丝自己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口窗帘环窗帘圈强度不够阿

强度不够?
304 201不锈钢圆环无缝焊接实心圆环O型环吊环圆圈钢环非标定制
不锈钢抱箍
D型快挂钩
搞段口径合适的厚臂钢管 慢慢割

网友:
搞点不锈钢丝自己弯呀,2.5的不锈钢焊条正好,就是比不锈钢丝贵些

网友:
自己用粗点的铁丝弯圈

网友:
1688阿里巴巴上买,几百个也不贵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都是自己拿铁丝挝几个嘛,便宜实惠

网友:
买一根弹簧回来用角磨机切下啦,既有弹性又有强度。

网友:
活扣钥匙环,不锈钢材质,扣上后就是一个不易拉开的圆环!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活页环

网友:
那玩意大小的都有啊,就是窗帘圈

网友A:
用不锈钢丝 自己弯  C字或者G字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锈钢丝 自己弯  C字或者G字不香吗

不锈钢丝 自己弯,做的不够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