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 海康威视 M200 64G U盘

楼主(2023-09-22):
PD买的,十几块钱 海康威视M200 64G u盘,用了几次就坏了,联系售后,要求自费寄回,于是放弃了,拆解欣赏一下倒灶的作品。
图1,外观,和拆下芯片

图2,大厂的丝印

图三,电路构造

黑胶盘不能碰,如果只是做成镜像用,还行, 写数据,就算了吧

网友A:
低价商品运费比商品价值还要贵。而且还不一定给质保

网友:
性价比不高

网友:
海康威视居然也开始搞U盘了。

网友:
黑胶体不碰就行了,没必要在它上面浪费精力...

网友:
我猜是假的

网友B:
这个100%就是假冒海康威视的品牌的,纯纯的山寨做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价商品运费比商品价值还要贵。而且还不一定给质保

确实如此,就当一次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100%就是假冒海康威视的品牌的,纯纯的山寨做工啊

应该是正品海康威视的,销量很大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PDD百亿补贴的,应该是正品,很少用,还没发现问题,原来质量这么差的,上当了

网友:
这种类似的u盘以前用过,检测显示tlc,颗粒有坏块,优点似乎只有防水

网友:
黑胶体好几个用了几年也没坏过,十块八块坏了也无所谓
好几个8G黑胶到手才一两块一个

网友:
海康有这造型的U盘?

网友:
U盘不要买杂牌,海康也是杂牌之一,认准三星,铠侠,

网友(2023-11-21):
有触点可以量产下

网友:
这种金属的可容易坏,就闪迪的耐用点,写入数据非常热,不知道是不是热坏的

网友:
黑胶不能碰啊

网友:
我的一个32g的用了几年没有坏,掉了,一个挂钥匙上面用了几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