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捡了些长江颗粒贴3281bb试试

楼主(2023-09-22):
最近捡了些长江颗粒

这两颗的ID都是9BC348251000
制程JGS
一颗128g单贴3281bb
两颗64g双贴3281bb

没想到金士顿也用长江颗粒了
使用CHIPGENIUS只能识别到2g,4g,或者8g

AS SSD benchmark娱乐一下

再跑个圈,两个速度都差不多

最后还有一颗TAS制程的长江颗粒,ID:9BD5588D2000

贴3281BB按照JAS制程添加dbf和ffw文件无法开卡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经过搜索发现3281AB也有YMTC固件
尝试贴3281AB同样失败
有没有大佬能指点一下??

楼主:
各位大佬帮忙看看ID:9BD5588D2000制程TAS的长江颗粒怎么开?

网友A:
长江的颗粒据说很耐写

网友B:
这速度可以啊?是TLC?

网友C:
长江的闪存,公开的开卡只能是3281BB?3379好像也可以,但性价比高的还有没有其它,请大神普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帮忙看看ID:9BD5588D2000制程TAS的长江颗粒怎么开?

TAS的开不了,flash.set没有参数

网友:
请大神普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江的颗粒据说很耐写

耐写对于优盘来说好像没多大用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速度可以啊?是TLC?

我也觉得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江的闪存,公开的开卡只能是3281BB?3379好像也可以,但性价比高的还有没有其它,请大神普及 ...

jgs制程好像比较容易开出来,tas就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TAS的开不了,flash.set没有参数

是的,我按照jgs的复制进去,开不了,不知道59xt2能不能开

网友E:
这识别容量     量产好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识别容量     量产好搞吗?

jgs很容易,tas制程我开不来

网友F:
3281能开长江的也只有JGS制程的,TAS暂时开不了的

网友G:
期待有大神可以出来弄个教程,这样以后就可以便于大家利用上了。

网友H:
恭喜垃圾佬捡到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3281能开长江的也只有JGS制程的,TAS暂时开不了的

59XT2呢
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期待有大神可以出来弄个教程,这样以后就可以便于大家利用上了。

坐等
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垃圾佬捡到好东西!!!

可惜只能放在家里供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59XT2呢
紫薯布丁

59xt2听说可以,我自己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