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回收站5元买的编码器(没什么用)

楼主(2023-09-22):
编码器型号jbf6481-e,

内部由:gd32f350单片机、25Q16储存IC 16Mbit串行闪存、GN595:是一款低噪声、低功耗、高速的COMS移位寄存器,能够驱动15 个LS-TTL的负载。 该器件包含-一个8位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移位寄存器及带有三态输出控制的8位D型存储器。 移位寄存器和存储器分别由独立的时钟提供信号。移位寄存器内置直接清零,串行输入和用于级联的 串行输出功能。时钟的上升沿触发移位寄存器和存储器。如果同一个时钟提供信号,则移位寄存器的 状态必须比存储器提前-一个脉冲信号。器件所有输入管脚对电源和地之间均有二极管保护结构,防止 电路被静电损坏。两片mc34063  DC/DC变换器所需要的主要功能的单片控制电路,

网友:
5元还是超值的。

网友:
5元还带个显示屏

网友A:
现在的软妹子购买力如此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软妹子购买力如此强大?

认真你就输了...

==================

网友B:
还能拆件 用,5块钱也值

网友:
有 可插拔屏幕、GD32芯片、存储芯片、电源芯片、COMS移位寄存器芯片、蜂鸣器、电感、按钮、低阻值电阻、MOS、三极管,值了

网友:
我还以为5块收了个旋转编码器呢,哈哈,原来是这种编码器

网友:
相当于5块钱买了个屏幕,送了一堆料板。

网友:
屏幕flash等都回本了

网友:
一眼北大青鸟的编程器
还有个和他外形很像的久远 但是是橙色
而且操作逻辑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能拆件 用,5块钱也值

拆件用不了,

网友:
建议挂二手鱼上卖掉,这个东西必然会有人要,是给一些消防设备写地址用的,有些设备换新,如果不给设备写原来的地址主机屏幕就会报错,看看别人卖多少,挂的比别人的便宜,出的很快的,反正你也只是花了5块钱买的,亏不到哪里去

网友:
屏幕可以挪作他用。

网友:
能用上, 这价格值了。。。。

网友:
对这个,严重不懂,不明觉厉!

网友:
可以的呀,虽然没有外壳,但是线路板,显示屏都正常,这个5元值了

网友:
还是值这个钱的

网友:
从咸鱼撸几个烟感报警器试试